给大家看看国产芯片能做到什么程度(100%国产化板卡欣赏)

楼主(2019-05-22):
如图是一块100%国产元器件的板卡,出品应该是中电集团某研究所。  应用应该是J品,不然也不会有全国产这种奇葩要求,价钱当然也是很美丽,这块板卡预计需要一二十万到三四十万的程度 我猜的。

好了,有请大家欣赏。  另外坛里如果有J品的项目可以联系我 我有认识几个哥们专门搞J品非标定制 。

楼主:
附件为什么删不掉  - -

网友A:
主控是国产的。

一堆DDR3,时钟芯片,DCDC等外部器件呢。

P30 PRO拍的照片这么差么?

还是因为压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是国产的。

一堆DDR3,时钟芯片,DCDC等外部器件呢。

朋友圈借的图 压缩了的。

存储芯片 时钟芯片 dcdc更容易国产了不消说。

网友B:
唉,做了个军工的板子。单片机阻容啥的都好说,一个CAN的滤波器把我难的不行不行!那弄国产的去!

网友:
另外说一句,台湾产的不算国产。我问甲方:台湾不是中国?甲方笑而不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做了个军工的板子。单片机阻容啥的都好说,一个CAN的滤波器把我难的不行不行!那弄国产的去! ...

多数情况并不要求100%国产啊,只有某些奇葩的项目才要求100.

一般要求60国产就可以了

网友C:
吹吧,见过要求国产化然后给xinlinx芯片换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吧,见过要求国产化然后给xinlinx芯片换标用的

那也有可能,但现在已经有pin to pin了 也没必要那样玩了。

网友D:
我就不信赛灵思的X7可以搞出国产1:1替换的,估计就原片tm打磨刻字的吧

网友:
双95标准

网友E:
现在芯片重新打磨刻字的生意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信赛灵思的X7可以搞出国产1:1替换的,估计就原片tm打磨刻字的吧

据我所知 比如 飞思卡尔的 powerpc  1020 ,还有 赛灵思的zynq  ,ti的高端dsp 都有国产替代的了。
当然 不干这一行 不很深入了解。我也是哥几个聊天的时候了解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现在芯片重新打磨刻字的生意应该不错

xinlinx的标不好换,她的标都已经打到铜上了,很深的,不像英特尔的cpu那种好搞,搞这个换标还是需要技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xinlinx的标不好换,她的标都已经打到铜上了,很深的,不像英特尔的cpu那种好搞,搞这个换标还是需要技术 ...

铜盖可以开盖懂否?7系列内部硅脂封装。一个690t用28nm内核面积就110mm2以上了,我就不信复旦微电子能搞出来,eda呢?人家xilinx搞了30年了才有现在的实力,安路是国内最强的,也根本没有可比性。另外,至于芯片拷贝,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上,只有铜层能拷出来,一个晶体管就有几个掺杂区,用几百台电子显微镜不花个上百年根本破解不出来。收购了台积电还差不多。

所以我估计后面要上也是定制asic,除非复xxxx买v7再开盖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 比如 飞思卡尔的 powerpc  1020 ,还有 赛灵思的zynq  ,ti的高端dsp 都有国产替代的了。
当然  ...

真正高端的不要想了。国产fpga安路是最强的,可是也只能跟在xilinx后面吃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铜盖可以开盖懂否?7系列内部硅脂封装。一个690t用28nm内核面积就110mm2以上了,我就不信复旦微电子能搞 ...

没搞懂 我说的是后盖换标,你说的是仿制,这哥俩有啥关系吗?

网友G:
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是有的,但是差距最大的是信心。

网友:
只用过中航光电的连接器。

网友:
开盖打磨的

网友H:
笑S我了,SGMII那一行"BCM5396 1路SGMII"都忘了改过来了,话说作者不会批量替换吗?

网友:
我想问的是,军品都是这么外包的吗?那要留后门不是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笑S我了,SGMII那一行"BCM5396 1路SGMII"都忘了改过来了,话说作者不会批量替换吗? ...

领导看不懂就好,搞到电工看不懂就糟糕了。

网友H:
不过说回来,J品的国产化率已经比较高了,只是FPGA、DSP之类的都是通过不可描述的方法得到,然后自己投片,所以你看到的6678真的跟TI的6678兼容,复旦的690T也会真的跟Xilinx兼容
编辑原因:去掉一个单词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做这些做外包的不是普通的单位,,一般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楼主说要做J品就联系他,他朋友专门做军品的。让人感觉J品比小菜场买菜还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要做J品就联系他,他朋友专门做军品的。让人感觉J品比小菜场买菜还随意  ...

我也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嘛。一般有这种需求的都是什么什么所、

也许这里面就有某个所的大佬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 我说的是后盖换标,你说的是仿制,这哥俩有啥关系吗?

我说的是那盖是可以开的,跟intel cpu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做这些做外包的不是普通的单位,,一般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现在有些涉密不太深的可以招标了。。。。反正据我所知,有些小公司每年做一两个标,活得风风火火的--每单利润率估计得有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嘛。一般有这种需求的都是什么什么所、

也许这里面就有某个所的大佬在呢  ...

现在有些部门产品公开投标了。比以前好很多了。

网友:
这几天龙芯哥们厉害了

网友:
军品要的是可靠性,用的一般都不是当时最高端器件,国产化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那盖是可以开的,跟intel cpu一样。。

开盖都可以开,英特尔cpu开盖我能说我一天开的可能比你一辈子开的都多。
问题是航天级抗辐射的芯片你开了盖还怎么保证性能?焊料都是特殊的。

网友:
国产FPGA能把XILINX K系,ZYNQ系列 PIN 2 PIN 自主研发搞出来的话早就大吹特吹还需要这样遮遮掩掩吗,肯定是换盖换标的。现在能国产的也是低端的FPGA/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盖都可以开,英特尔cpu开盖我能说我一天开的可能比你一辈子开的都多。
问题是航天级抗辐射的芯片你开了 ...

大叔,整体加个铅盒就可以了。

网友:
国产的就非得加个黄金盖吗

网友:
真正搞军品的不会出来咋呼

网友:
国产替代应该有很多了,FPGA有呢,好多芯片都模仿出来呢。性能可靠性,可能还差一点

网友K:
国产芯片建议封装都用红色,mark点用五星。

网友:
拼命支持国产器件,顶起来。

网友:
复旦微也厉害的,做V7的pin to pin芯片,开发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上vivado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过说回来,J品的国产化率已经比较高了,只是FPGA、DSP之类的都是通过不可描述的方法得到,然后自己投片, ...

6678不但兼容还做了一点强化,当然最后用起来如何就不清楚了,去年已退圈~

网友:
楼主猜的两个价格跟实际的差不多,前者基本是纯卖硬件的价格,后者差不多是带软件开发+实验三陪+py的价格

网友:
哥们儿是搞军工的 ? 我们以前也用过3000元一片的金色232

网友:
用了两颗FPGA JFM7VX690T80,互为备份吗?

网友:
买FPGA裸片  自己封装贴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过说回来,J品的国产化率已经比较高了,只是FPGA、DSP之类的都是通过不可描述的方法得到,然后自己投片, ...

看这表格里说明是CCS就能开发,兼容性真的这么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6678多少钱啊?
原装的有efuse,一些内存是测试后再烧efuse确定的,拷贝也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国产芯片建议封装都用红色,mark点用五星。

打磨要加涂色步骤

网友:
我想问怎么能买得到
目前都是非公开的
比如复旦微电子现在就是装猫状态

网友L:
楼主,别没事找事啦,被抓到某国抄DSP的证据的话,到时候TI不跟我们玩就闷逼了,在这方面真的没法爱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别没事找事啦,被抓到某国抄DSP的证据的话,到时候TI不跟我们玩就闷逼了,在这方面真的没法爱国... ...

人家CIA也不是饭桶
军品就这样随便抄,不拿到市场上公开卖谁也没办法,没公开盈利嘛

网友:
phy芯片JEM88E1111
Marvell的88E1111打磨了重新丝印的吧,难道还抄了die?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过说回来,J品的国产化率已经比较高了,只是FPGA、DSP之类的都是通过不可描述的方法得到,然后自己投片, ...

找到生产设计文件?逆向的的话还是难度大,就像抄pcb,工厂直接搞光绘,是不是省劲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不信赛灵思的X7可以搞出国产1:1替换的,估计就原片tm打磨刻字的吧

pin to pin,不代表内部是一样的.

网友:
J品估计是买老外的芯片,筛选,再加抗褔射的盖子吧。应该不可能抄得了

网友:
看见CCS5.5就想笑

网友:
军品级的有更高的加密强度,国内应该是弄到别人的资料,不然肯定搞不定,还P to P。

网友:
这板子做工用料很NB ,练黄金的好料

网友:
老美还从俄罗斯那里买很多火箭发动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做了个军工的板子。单片机阻容啥的都好说,一个CAN的滤波器把我难的不行不行!那弄国产的去! ...

深圳顺络的有

网友:
所谓的自主研发,实际就是换壳打标,,RAM。ROM这些都是这样,,即使有纯国产的也不敢用,,
做不了高端mos,买威世的管芯,自己封个壳子(注:宇航级,那个壳子是镀金的,一个50多),然后一个管子卖600以上,不过因为管壳和管芯是绝缘的,中间是碳化硼陶瓷,反而没有民品塑封的散热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是有的,但是差距最大的是信心。

差距大的还有,认识不到差距大,不能正视差距大。

网友:
应该标五星红,

网友:
一个10K电阻,用10个1K的串联。

网友(2020-02-28):
我们以前的产品全国产化,没办法用了11片单片机解决的

网友:
这种板子取消丝印会不会看着更舒服一些。

网友:
不说其他的,你的价钱估计的太保守,

网友:
那个国产的phy估计都买不到,周期长的一批

网友:
图4的模块连接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2020-09-03):
买网表文件,自行投片。高级打磨。各种方法。

网友:
抗宇宙辐射的也国产化了?

网友M:
楼上好多坛友说FPGA难搞,我倒不这么认为,,毕竟FPGA里面都是相同逻辑的大量堆叠,,

虽然晶体管数量赶超电脑CPU,可都是相同的逻辑单元的堆积,,设计难度应该比CPU差得远,,

所以我不怀疑国内能搞出比较高端的FPGA,只不过可能性能、密度、功耗、性价比之类的参数不如Xilinx,,不过对于jy,这些参数可能没那么重要,关键是有、能用

而且甲方要求的只是芯片本身国产,并没有要求芯片里面的IP国产,,像PCIE、千兆以太网之类设计难度大的IP,完全可以买国外的,只要任何时候都能在国内生产出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上好多坛友说FPGA难搞,我倒不这么认为,,毕竟FPGA里面都是相同逻辑的大量堆叠,,

虽然晶体管数量赶 ...

已经量产的最高V7

网友:
原来 国产化就是 搞外壳啊  学到了

网友(2020-10-23):
引用 网友M:
楼上好多坛友说FPGA难搞,我倒不这么认为,,毕竟FPGA里面都是相同逻辑的大量堆叠,,

虽然晶体管数量赶 ...

回错了,不好意思,请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