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苹果笔记本用户检查电池鼓胀问题,三年内免费更换

楼主(2019-05-22):
如题。如果发现电池鼓胀,恭喜你,免费换新电池。
部分机型电池不好拆,苹果售后为了安全也不拆鼓胀电池,解决方案是除了显示屏和主板,其他统一换新。

可惜我迟去了几个月,三年过后只能自费。
之前拆机清灰时发现有鼓胀,但没觉得很严重,同时想着整机已经过保(保修两年),就没去售后处理。
直到前天晚上电池膨胀直接把后盖中间卡扣顶开,我还以为是电池爆炸了,mmp

注:个别机型是苹果发了售后公告,5年内鼓胀免费换。其他机型是3年,好像没有公告。

网友A:
软包电池鼓了通常是过充或过放引起的,找根细针,把气放了,然后迅速用胶带封住。。注意别扎破极板了,否则就乐极生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鼓了通常是过充或过放引起的,找根细针,把气放了,然后迅速用胶带封住。。注意别扎破极板了,否则 ...

为何要做这种危险的操作?电池不贵,直接换一块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要做这种危险的操作?电池不贵,直接换一块就好

苹果垃圾还能卖上千呢(当然是几年前)。都是一体化的。拆都没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鼓了通常是过充或过放引起的,找根细针,把气放了,然后迅速用胶带封住。。注意别扎破极板了,否则 ...

还有这种操作!!!

不敢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包电池鼓了通常是过充或过放引起的,找根细针,把气放了,然后迅速用胶带封住。。注意别扎破极板了,否则 ...

平常用电脑都是连着电源的,过放不太可能,过充的话,现在锂电管理芯片还这么垃圾吗?

网友:
所以呢?没有时间段哪个型号的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常用电脑都是连着电源的,过放不太可能,过充的话,现在锂电管理芯片还这么垃圾吗? ...

4.35v已经是高压锂电池的饱和电位了。重点是电极晶格是有偏差的,有的电压高点有的低点,这样在饱和电压下总是会缓慢析出气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消费者千万不要做这种用针扎电池这种事,一不小心就悲剧啦。可能造成根本没有反应时间的大火,也有可 ...

扎胶皮,你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