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控制行程的推杆或升降装置

楼主(2019-05-22):
带有电机控制的推杆或者升降功能的装置

需要能控制行程的,且没有噪音。

价格几百到上千都可以接受,或者有推荐的厂家也可以。

寻找的推杆或升降装置要实现的功能就是在初始位置上升一定的距离,初始位置可以加上限位传感器来检测。

网友A:
淘宝或1688搜“霍尔 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或1688搜“霍尔 推杆”

查了下,这类推杆没有单轴滑台,滚珠丝杆滑台这些精度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类推杆没有单轴滑台,滚珠丝杆滑台这些精度高

那当然了,这些推杆都是在家具上用的,不需要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了,这些推杆都是在家具上用的,不需要高精度。

那我应该得找单轴滑台,滚珠丝杆这类。有推荐的厂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得找单轴滑台,滚珠丝杆这类。有推荐的厂家吗

好像有伺服推杆,价格一千应该搞不定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9 ... 1/.1.464150ecrprlwz
这种再配个便宜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93380299587.html?spm=b26110380.sw1688.mof001/.1.464150ecrprlwz
这种再 ...

视频里的声音好大

网友B:
大恒光电,这类光学产品公司有

网友C:
单轴运动  这些查查

噪音小的话,只有用伺服略微小一些

网友D:
价格“几百上千”估计很难买到符合你要求的高精度无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几百上千”估计很难买到符合你要求的高精度无噪音

精度到不需要很高,0.1mm-1mm都行。
主要就是无噪音,或者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轴运动  这些查查

噪音小的话,只有用伺服略微小一些

好的,现在就只查单轴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恒光电,这类光学产品公司有

好,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