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没有自动布线功能?

楼主(2019-05-22):
网上搜了一下,发现需要FreeRouting插件,居然没有找到合适的下载。哪位有这个插件能不能传一份?

网友:
自动布线还是算了吧,人肉布线比较靠谱。

网友A:
别折腾了,FreeRouting 是java写的,不是插件,而是另一款软件,
如果你想验证能不能布通,那就仔细找找。
如果你想用它代替手工,算了吧,老实的拖,
我前段时间想找自动完成都没有找到(就是已经拖到焊盘旁边了,自动连到焊盘上),
搜了一圈,我都有上 python代码的冲动了,想了想劝住自己了,
是其他软件不好用还是怎么的

-----改错字----
-----改描述--用破解板不是一件光荣的事----

网友:
KiCad 的交互式布线你值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FreeRouting 是java写的,不是插件,而是另一款软件,
如果你想验证能不能布通,那就仔细找找。

破解的ad被发现了可是要交钱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破解的ad被发现了可是要交钱的啊

嗯,是的,我改描述了

网友:
导出dsn文件,用Konekt.Electra布线,再导回。

楼主:
看来只能人肉布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人肉布线了。

没有哪个硬件工程师自动布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人肉布线了。

参考一下这位大神的作品,全手工画的。

网友:
手动布线就好了,然而为何我在macbook下,布线很卡呢?5.1.2版本

网友(2019-07-31):
>然而为何我在macbook下,布线很卡呢?5.1.2版本
can you get the auto routing under mac OS?

网友:
自动布线没有人布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