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TA接口转换成EeePC接口失败,不知啥原因

楼主(2019-05-22):
喜欢小上网的携带方便,舍不得扔垃圾桶~原来的华硕900本子用的1.8寸CE硬盘太太太慢,想改成MSATA硬盘,做了PCB板,开机不认硬盘而且硬盘烫手(拆下来,在其它电脑上正常工作不烫)。硬盘为三星128G-MSATA,供电3.3V,电流1.6A,BIOS已刷,支持SATA1.0(慢?忍了)。我就郁闷了,供电没接错(实测3.23V),怎么会发烫?见鬼了……

SATS串口线有无接错?求指教

图4是示意图,是直接画的PCB,按图3接供电和地给MSATA,加了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那个好像不是sata吧。

网友A:
你把SATA硬盘接到PCIE X1接口上,怎么能工作?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ce硬盘应该是ide接口,当年的IBM X41就是。

楼主:
第一张图上,显示一个IDE,两个SATA,八个USB。原硬盘使用的是IDE。原BIOS无SATA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ATA硬盘接到PCIE X1接口上,怎么能工作?

您是说,那个FLASH_CON接口,不是南桥上的SATA?而是北桥上的PCI?

网友:
这机子太卡,没啥价值

网友:
可以搞个 12 寸的超极本,EeePC 的 CPU 放到现在卡到没法用了吧

楼主:
小本子轻,装XP办公无杀毒软件,外出续航时间长,这些是我喜欢的原因。
原硬盘USB2.0的速度,受不了才想改固态的

因为不懂,拿到固态就直接插入本子的FLASH_CON,结果烧了51脚的“在位识别”铜箔,还好固态没完蛋……
不明白的是,供电正常,固态硬盘居然烫手,就那几个引脚,反复核对似乎没接错,相邻引脚无短路,怪了

网友B:
是不是ad图的tx要接per、rx要接pet?你这个图看起来是发送和发送接一块,接收和接收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ad图的tx要接per、rx要接pet?你这个图看起来是发送和发送接一块,接收和接收接一块。。。 ...

早上刚刚试机成功,速度不错!谢谢楼上各位。

正确接法:33和31直连,25和23交叉。

那个FLASH_CON座子的串口脚标注应该是错误的

再编辑加入:固态硬盘居然不烫了,不懂……
手上还有PCB空板,非沉金。需要的免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