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瑞芯微RK3399吗?有坑没?

楼主(2019-05-22):
这片子 外设丰富,价格便宜,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坑,稳定不?谁用过。。。

网友:
不知道,同样想用的路过

网友A:
正在用,发现的第一个坑就是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发现的第一个坑就是发热严重。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cpu核性能衰退比较严重,6核满载时和单线程单跑时竟然能有3倍以上的性能衰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 ...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是使用mipi csi-2调2路摄像头,比较奇怪。
程序有时启动正常,有时启动只有一路有数据,摄像头的V4L2驱动感觉不稳定。
中午刚测试了一把,跑了1h50m,程序没挂,系统正常,就是读取不到摄像头数据,
调了一个周了,总感觉哪里怪怪的,不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 ...

请问国产类似RK3399这种性能的,也可以弱一点,就是可以跑linux支持大屏幕的(做UI用,不想用串口屏),有没有比较适合工业场合的呀?还是说基本上就是RK3399和全志的那些了?

网友E:
全志都比这货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志都比这货好些!

不知道全智的平板方案和单独的板卡方案性能 差多少,目前我了解到的A64的平板性能 不及3328的板卡,但3328发热确实很炒蛋。

网友:
应该没坑,我们也准备上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是使用mipi csi-2调2路摄像头,比较奇怪。
程序有时启动正常,有时启动只有一路有数 ...

把两路挂俩iic上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国产类似RK3399这种性能的,也可以弱一点,就是可以跑linux支持大屏幕的(做UI用,不想用串口屏), ...

AM3358应该可以

网友:
这货也并不便宜

网友:
我说的是国产

网友F:
消费类芯片 适合消费类产品使用。此类产品出货量大,价格可能有优势,但是生命周期短,技术支持也是个问题。除非你出货量巨大,成本敏感,使用环境良好,不然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消费类芯片 适合消费类产品使用。此类产品出货量大,价格可能有优势,但是生命周期短,技术支持也是个问题 ...

没用过看着功能挺强大的,就想咨询谁入过坑没,研发期间有没啥子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请问国产类似RK3399这种性能的,也可以弱一点,就是可以跑linux支持大屏幕的(做UI用,不想用串口屏), ...

全志的A40i工业级,我也想上个了,以防断供啊

网友C:
rk3399跑了2路视频h264 hard encode & tx,跑了2个多小时,发现本地刷屏特别卡,特别卡
是不是因为发热严重导致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全志的A40i工业级,我也想上个了,以防断供啊

还真有工业级?A40i看起来够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k3399跑了2路视频h264 hard encode & tx,跑了2个多小时,发现本地刷屏特别卡,特别卡
是不是因为发热严重 ...

没散热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志都比这货好些!

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发现的第一个坑就是发热严重。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志都比这货好些!

全志的支持没有这个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全志都比这货好些!

主要没有usb3.0,但是多2核

网友:
上面贴了一小块铝合金散热片

网友:
RK3399在用,外设基本都没怎么用,基本上就是纯跑算法。做好散热还行,比之前三星的四核A9强多了.

网友:
RK3399的发热确实比较大,需要做好散热。目前坑不多,如果碰到了,可能是你没设计好!

网友:
里面的DSP有开放资料吗,CEVA

网友E:
瑞芯微的支持差的远,全志在消费和工业的口碑,不比MTK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瑞芯微的支持差的远,全志在消费和工业的口碑,不比MTK差

有和3399同等级的型号推荐吗?

网友:
这个是用来上安卓系统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和3399同等级的型号推荐吗?

我现在用全志T7,做产品。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全志T7,做产品。你看看

网友:
用过3288,坑是有的,号称800MHz主频,只能跑到5,600Mhz,再高系统就不稳定了,两路IIS,MCLK是不能分开调频,导致语音识别和音频播放,不能都用IIS,需要转一路用USB转IIS的芯片,还有一个印象不太清楚了,是两个模块之间的供电是互通的,但是文档里面没有说,我们给了两路供电,结果导致功能异常。
所以你要说有坑,我觉得3399应该也是有的,不过踩到了你才会知道。
我们选型没用全志,是因为整体来说,全志的技术支持没有瑞芯微及时和快捷,毕竟搞开发,遇到问题是常见的,技术支持及时才是重要的。

网友:
T7处理器代表了Allwin在智能汽车处理器方面的最新成就。该处理器适用于需要3D图形、高级视频处理、丰富用户信息的应用程序。具有功耗低、系统集成度高等优点。它将把先进的消费电子体验带入未来的汽车,实现高性能的平衡。驾驶安全,绿色机动性,驱动视频记录和设备连接。

T7处理器有一些非常令人兴奋的特性:
CPU:T7基于六核CortexTM-A7 CPU架构,这是有史以来最高效的CPU核心架构
CPU:CPU是一个独立于arm的异构处理器。它主要用于待机管理,包括电源管理、IO控制、外围状态监控等。而且它很低正在消耗
GPU:T7采用广泛实现和技术成熟的Mali400MP4。它被应用于实时流量的识别,并为自动驱动提供了可能
视频引擎:高清晰度H.265解码器高达1080 p@60 fps,H.265编码器高达1080 p@60 fps
摄像机:支持两个独立的并行CSI接口,4通道电视和2个单独的mipi-CSI,可以轻松地完成多通道视频记录
EVE:集成EVE可以检测车辆、车道、行人、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对VGA图像的检测速度达到30 fps;自定义检测目标大小可达432个不同的亲属。尺寸检测窗口的DS
isp:支持高达4m像素的摄像机,高达1080 p@60 fps的视频,更好的空间(2D)和诱惑(3d)去噪和对比度增强,也支持数字wdr
显示:内容可以显示在4车道MIPI dsi显示器,或rgb面板,或LVDS面板.tVE上的tv-out也是支持的
音频子系统:集成音频编解码器支持2-ch DAC、3-ch ADC,模拟输入包括三个麦克风、一个立体声线输入,模拟输出包括一个立体声线输出、一个差分输出。电话输出;数字接口支持I2S/pcm连接到外部音频编解码器,还支持OWA连接到外部放大器,dMIC用于数字音频记录
内存:支持NANDFlash、SD/EMMC、或Flash和SDRAM端口的外部内存接口。SDRAM端口可以配置为支持LPDDR 2、LPDDR 3、DDR 3、DDR 2、DDR3L
外设:为了降低系统总成本,T7拥有广泛的硬件外设,以满足灵活的外围配置要求,如UART、spi、CIR、USB2.0 OTG、TWI等
可靠性:通过aec-q100三级认证考试。

网友:
推荐STC单片机 国产芯片

网友:
这货好像挺贵的,只要带3399的板子就死贵

网友:
这货技术支持不行,最近被折腾残了。视频+音频,烧到65度,一段时间后,音频输出噪声特大,不知道是不是烧坏了,
时好时坏的。真是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准备换平台了。太折腾人了

网友:
35楼是来搞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 ...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说!你是不是妇科圣手的小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全志T7,做产品。你看看

t7,看着不错,价格大概什么情况哈!

网友I(2019-08-05):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 ...

请教元老,一般RK3399开发,上的什么系统,linux+Qt,android,还是ubuntu?

感觉做嵌入式的还是linux+Qt更容易上手和接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请教元老,一般RK3399开发,上的什么系统,linux+Qt,android,还是ubuntu?

感觉做嵌入式的还是linux+Qt更 ...

android。ubuntu驱动不全。

网友J:
rk目前最强的芯片,我们用过,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还好,系统调得比较恶心,支持相当烂,80度稳定性就有变差了,mipi使用自有模组经常打不开两个相机, ...

rk方案要有对方比较强的支持才行,自己摸索很多东西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droid。ubuntu驱动不全。

多谢,个人还玩不动android。。。

网友I:
引用 网友J:
rk目前最强的芯片,我们用过,比较稳定

大佬上什么系统,也是android么

网友:
强烈不建议使用。除非你是大客户,否则请远离。已经换imx系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大佬上什么系统,也是android么

目前是android,我们RK1108、3288、3368、3399、3399pro都做个产品,不过不是大客户,得不到rk很好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用全志T7,做产品。你看看

全志开案的保证金交多少钱?

网友:
想搞,看完帖子严重劝退

网友:
当个linux小主机用还可以

网友:
搭车出个开发板,萤火虫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目前是android,我们RK1108、3288、3368、3399、3399pro都做个产品,不过不是大客户,得不到rk很好的支持 ...

你好 你们RK1108也是跑安卓吗 有跑linux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 你们RK1108也是跑安卓吗 有跑linux吗

1108只能跑linux

网友K:
我现在 想用 1108跑QT 外挂 256M的nand flash 可行吗 原厂的回复也是含糊不清 就说有人做过 稳定性怎么样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现在 想用 1108跑QT 外挂 256M的nand flash 可行吗 原厂的回复也是含糊不清 就说有人做过 稳定性怎么样 ...

可以,1108的有内置内存的,也有外置内存的,管脚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得到瑞芯微的资料啊。。想用 RK3326 开案。

只有大公司才能得到重视和支持

网友(2019-09-04):
便宜吗,好像不便宜吧

网友:
差两个档次的东西,要稳定就上 imx6,RK3399 是高性能AI场合用的,越复杂 越难驾驭,

网友M(2020-09-30):
用了很久了,很好用的,主力在pad及衍生产品上。
技术支持可以的。小坑有点,但问题不大,比如emmc速度不行,不过国内ic都这个德行,跟晓龙平台比还是差不少。
还有lpddr竟然只能跑到800m,太浪费了。如果不是d4ram便宜,跟d3都没有太多的差距了。

网友:
发热大,性能配不上对应的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了很久了,很好用的,主力在pad及衍生产品上。
技术支持可以的。小坑有点,但问题不大,比如emmc速度不行 ...

800m,太慢了吧,都对不起lpddr4的速度,3G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