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变量莫名变化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9-05-22):
前段时间用IAR写了个STM8S003的程序,用于一个输出开关量的遥控器。

现在问题是接收部分后每次上电放置一会儿,或几个小时在去操作就失控了。

IAR仿真观察了两天,发现是运行过程中有一部分变量的值会莫名改变所导致的。
我测试方法是在程序中设置了if判断,如果该变量 莫名改变就进入设置了断点语句。

进行仿真,有时几分钟,有时几个小时 就会进入设置了断点的语句,没个准。
同时还发现其它一堆的变量也都会 无故改变了。

//------------------------
程序正常运行过程中是不会去操作这些变量的, 我有也在操作这些变量的语句处加了断点测试过,出错前没有去操作过它们。

板子供电很稳定,用电钻、对讲机在边上干扰也没出问题。

我PCB上做了一个重新赋值的按钮,给几个关键变量重新赋值后,程序还是能继续正常跑的。所以这应该不是所谓的跑飞吧?

//------------------------
排查了几天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特上来请教下各位坛友 ,问题可能会在哪里?

//------------------------
程序里没有操作变量、数组。没有串口、中断、DAM等等,就一个遥控接收板,主动执行的只有if去判断有没有收到RF模块IO口的信号

网友A:
一般就是内存越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内存越界了呗。。

根据你的提示,我查到一个 每隔1mS 累加一次的 取伪随机数的函数,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它造成的。
晚上我删除掉,待机一夜看看,明早就有结果了。

代码如下,里面有3个变量,不断累加。
if(RAND3<12)
       RAND3++;
else
       RAND3=0;
RAND1++;
RAND2+=3;

楼主:
早上看了还老问题,现在程序里就剩一些if判断,没有操作变量。
没辙了,我设一个if判断变量如果被改变就自动改回来。

网友:
溢出了吧。

网友B:
把所有数组,指针检查下,多半溢出了

楼主:
请问,没去操作变量和数组也会溢出吗?我仿真一步步的看过明确是没有操作变量和数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数组,指针检查下,多半溢出了

请问,没去操作变量和数组也会溢出吗?我仿真一步步的看过明确是没有操作变量和数组的。

网友:
栈是不是溢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没去操作变量和数组也会溢出吗?我仿真一步步的看过明确是没有操作变量和数组的。 ...

变量就是保存在内存里的,无缘无故改变,肯定是别的地方的指针越界,跑到这里来了。仔细查查吧,不光是各种变量,数组,指针,不光是主动操作的,也有硬件操作的内存,比如串口接收中断是否有地址累加接收,DMA接收的数据等。

网友:
变量声明为static

网友C:
这现象 十有八九就是溢出了,指针的使用、中断程序的处理 都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先看下改变的变量是不是连续的,挨着的,再查查附近有没有数组,如果是分IAPAPP的,IAP的也查一查

网友:
有可能是原子操作的问题,变量值有在中断里面修改吗?

网友:
大半是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内存越界了呗。。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我是用的RF模块例程。其中有个函数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去写数组,然而并没有限定数据长度。
正常情况下数据不会太长问题反映不出来,当收到过长的杂讯,数组就立马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数组,指针检查下,多半溢出了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我是用的RF模块例程。其中有个函数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去写数组,然而并没有限定数据长度。
正常情况下数据不会太长问题反映不出来,当收到过长的杂讯,数组就立马越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现象 十有八九就是溢出了,指针的使用、中断程序的处理 都好好查一下吧 ...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我是用的RF模块例程。其中有个函数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长度去写数组,然而并没有限定数据长度。
正常情况下数据不会太长问题反映不出来,当收到过长的杂讯,数组就立马越界了。

网友:
哈哈,接受数组越界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人肉调试两天复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数组越界的问题。
我是用的RF模块例程。其中有个函数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长 ...

查到就好,解决了这一个下一个就不远了,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