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钻头能钻多少个孔

楼主(2019-05-23):
一个PCB钻头能钻多少个孔

网友:
好像JLC说过,0.3的能钻2000~3000。所以我猜做PCB的超恨做高频板的,整板密密麻麻的过孔,忒费钻头。
大径的估计就能多点,还可以磨。

网友:
他不会恨你,你只会恨自己,因为别人会加收钻孔费的

网友:
应该不是2-3k次吧。看过pcb钻孔,这个量一会就得换新的。

网友A:
高频板是罗杰斯的多,没那么费钻头吧。混压的例外!

网友:
pcb的孔径是可以随意设置的,钻头只是固定几种规格,实际生产数选择最接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板是罗杰斯的多,没那么费钻头吧。混压的例外!

高频=2.4ghz之类的 jlc没做罗杰斯那种水平的高频

网友:
美国进口的钻头,和国产钻头,我估计数目可能差好多倍。

网友:
上次袁总科普过的,钻头用一段时间后会研磨下继续用的,寿命不短的

网友B:
PCB能不能激光钻孔

网友:
一直很好奇,到底有多少种钻头?有没有推荐的系列孔径?按照英寸还是公制设置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能不能激光钻孔

如果那么费,感觉激光很不错啊,大小又可以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能不能激光钻孔

看玻纤含量

网友:
0.3/0.2以下没法磨,一次性。大的可以磨

网友:
我们机加工车间一年里买刀具都是一个大数,别说他们这些专业工厂了。钻头虽然不便宜,不过设备的折旧和维护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