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os管电路问题

楼主(2019-05-23):
用mos管,做电源关断下面两个图:out+  out- 是输出的电源,图1开通的时候out- 比地电压高一点,图2不能开通 out+只有2v左右,第一次用mos请教比较基础的问题
这个电路怎么改一改实现想要的功能

网友:
图2要用PMOS

网友A:
图2要用PMOS,G极加一个三级管控制,同时G极加上拉电阻到+12V,否则关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要用PMOS,G极加一个三级管控制,同时G极加上拉电阻到+12V,否则关不上! ...

图1 感觉也有点问题,12V输出相当于一直有,导通时候才把地接上,现在测试的时候,导通以后,和下面通电的232通信,通电时候有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1 感觉也有点问题,12V输出相当于一直有,导通时候才把地接上,现在测试的时候,导通以后,和下面通电 ...

图1就是常用的开漏输出
很多电路都这么设计

网友:
给你参考下

网友:
NMOS的S极要接地,PMOS的S极要接电源。

网友B:
你这个2.png放电MOS的驱动我感觉也不是太好,三极管导通后电阻分压得到10V左右,b极驱动电压必须大于10.7V才能使三极管饱和导通。
为什么不把三极管放最下面,C极上面两个电阻分压后去驱动M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2.png放电MOS的驱动我感觉也不是太好,三极管导通后电阻分压得到10V左右,b极驱动电压必须大于10.7 ...

这是逻辑需求问题,图仅供楼主参考而已

网友:
楼主图二的mos如果想导通需要自举电路把g极电压升高到超过电源电压,否则不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2.png放电MOS的驱动我感觉也不是太好,三极管导通后电阻分压得到10V左右,b极驱动电压必须大于10.7 ...

有没有图啊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