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PU卡的资料和大概的操作,用的FM1208卡片

楼主(2019-05-23):
发现论坛挺少CPU卡方面的资料,最近在弄这方面把资料和调试遇到的一些问题发出来一下

这个是FMCOS2.0的资料,比较完整。百度文库有一个很多指令没有,被坑的好惨

fm1208这个卡片一开始使用的和普通M1卡一样的指令,也就是ISO14443-3的协议进行选卡
大概流程寻卡,防碰撞,选卡。选卡后可以根据返回的数据判断是否支持ISO14443-4协议

如果支持ISO14443-4协议则可以继续发送RATS命令,需要CRC
RATS命令:0XE0 0x50,后面这个0x50高4位代表接收能力,低4位为CID。

CID:是后面操作这个卡时要一直用这个值
这个时候卡会返回一大串数据,数据的详细意义可以查资料。
之后如果不修改参数的话,PPSS没必要执行。就直接进入到卡的操作

数据传输在资料的半双工块传输协议,跟卡通讯的数据都需要按这个协议来。
具体的可以看资料,我这里说一下要注意的。

1.发送的指令都要带协议控制字节,例如选择MF文件指令00 A4 00 00 02 3F 00
  你在发送的时候要发送0A 00(低4位为上面设置的CID) 00 A4 00 00 02 3F 00
2.协议控制字节的最低位每次都要变,第一条指令为bit0=0。
  例如你发送第一条指令是选择MF文件指令那么就是0A 00 00 A4 00 00 02 3F 00
  第二条发送取随机数的话就需要发0B 00 00 84 00 00 04。下条指令又为0A

在和卡片传输数据的时候最好把等待时间设长一点,在设置5ms的时候出现数据没有回应,我设置20ms还没出现没响应的情况。

网友(2020-01-23):
mark,,最近也在研究CPU卡

网友(2022-04-07):
真的感谢你,正好需要这些资料

网友A:
读CPU卡不应该要PSAM配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CPU卡不应该要PSAM配合吗

可以用计算机软件算,我记得以前好像是3DES加密,现在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