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4M的MCU IO模拟产生2K PWM

楼主(2019-05-23):
请教如何用4M的MCU IO模拟产生2K  PWM
占空比0-100%可调,分100阶, 主函数中任务还有AD扫描检测 1ms扫描检测一次.
这个产品主要用于PWM调光用,频率太低了 会闪,所以至少要2K的频率
但是芯片的速度又有限制,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用汇编写没有问题。

网友:
void timer0()
{
POUT=1;
delay(t);
POUT=0;
}
占空比大的话就反个相

网友:
建议使用pwm外设

网友:
调光要不闪的话,几百Hz就可以了!

但是控制电流的PWM 得用外部器件!

网友:
IIC 或者其他的 SPI 一类的 PWM 调光芯片吧!

网友A:
有没有定时器中断可以用呢?
如果有的话,设定1个500us的定时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进行判断。
duty 小于50%的时候,在中断中直接硬延时输出高电平;其它CPU时间留给主程序
duty 大于50%的时候,在中断中硬延时输出低电平,其它CPU时间留给主程序。

10多年前,我们用PIC16F676(外部20M RC,4个时钟周期,相当于5M 指令周期)可以做到62K的PWM输出,用于充电器的。当时带PWM跟ADC的芯片还是挺贵的

网友:
软件模拟的话,2K的PWM,200阶,需要200K的Tick,4M的主频,有点够呛。

网友:
STM32 STM8S 都有现在的PWM为何不用?

网友:
感觉用fpga很轻松,内部有rc的

网友:
很肯定地说,IO口模拟做不到,即使8M频率都做不到。换带硬件PWM的吧,又贵不了多少。

网友:
利用定时器的计数器在主循环里面不停的判断,还是可以模拟 PWM的

定时器是有吧,如果连定时器都没有,那我这个方法是帮不了你的。。

u8 r_pwm;
u8 g_pwm;
u8 b_pwm;

//假如定时器的计数寄存器值溢出值为 100,那么当你开了定时器之后,这个counter的值会在  0-99之间循环变化的

//假如红灯的的占空比的数值为  r_pwm = 30的时候,你在主循环不停的刷新以下if语句,就能实现最高亮度的 30%(大约范围):

if(r_pwm> counter)     RedLed = LED_ON;
else                           RedLed = LED_OFF;

//当你把r_pwm的数值改大或改小,就基本模拟出来 PWM了

网友:
我都在一个很低端的MCU上面模拟出三路的调光PWM,这个算法有个缺点,就是亮度比较低的时候容易抖动。

网友:
这个MCU内部有没有Tiimer ?  有: 好办(定时器可以搞定)。 无: 即然有ADC, 那看能不能把ADC的这个采样中断(连续转换时采样分频的时间能否满足要求)当定时器中断用。
若这些都无的话, 看是否允许将4M主频,提高到8M以上, 否则换MCU吧

网友:
7楼的方法可行,也类似这样用过。100us的定时器中断里面硬延时跑小于50%周期的那段电平。用这个方法8MHz主频,指令周期4分频,相当于2MHz指令周期,输出10K的频率无压力。

网友:
7楼的方法也不错,又学了一招。标记一下软件模拟pw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时器中断可以用呢?
如果有的话,设定1个500us的定时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进行判断。

如果有两个定时器配合,还能给应用留出更多时间。一个200k的定时器置高,如果高电平时间大于一个阀值,就设定另一个定时器置低。如果小于阀值则用指令延时置低。这个阀值根据进入中断开销实际确定。
如果对频率要求不严格,也可以共用一个定时器。

网友:
只要每次修改定时器的时间,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网友:
曾经在16.5889MHz的1T51上用过这样的软件PWM,不过为了速度快,我是用了2个定时器(反正空着,不用白不用啊),分别定时高低电平时长的时间,这样中断处理简单快速。不过即使如此,占空比在接近0和100%的时候,定时器仍然会很尴尬,而硬件PWM则没有这个问题。好在我的应用是不需要用到两端极限的,在5~95%的占空比期间,生成的PWM波占空比还是很准确的,因为转换到DAC的模拟量信号的线性非常好。

网友:
主循环里跑个计数器……就是不不停的自增的那种,然后搞个简单的变量去比较匹配……
一个简单的PWM模拟就搞定了。

楼主的2K其实只是一个柔性的要求……真正刚性的是100阶的精度而已……那么小气干啥,搞个128的……
也就是

uint_fast8_t chCounter = 0;
uint_fast8_t chThreshold = 64;

while(1) {

    chCounter++;
    chCounter &= 0x7F;

    if (chCounter > chThreshold ) {
         set_io_high();
    } else {
         set_io_low();
    }
}

原理就是这样,至于其它任务,做成非阻塞的就行了……

记得开最高的性能优化……
剩下看你的基本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定时器中断可以用呢?
如果有的话,设定1个500us的定时中断。
在中断程序中,进行判断。

好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