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元样板审核结果跟实际付款金额不同,可能是系统bug?

楼主(2019-05-23):
同事听说嘉立创现在打样可以5元,下单试试,第一次地址写错了,然后取消重新下单,结果第二款变成20了,审核结果是5元,按照提示电话信息打过去说给解决也没有得到解决,不晓得是不是系统bug问题,特此反应一下

网友:
一天只能一款5元的?

网友:
好像jlc说过是每月4款,每天一款?。。

网友:
每月只有两次5元机会,应该是下单付款后,在发货前改下地址就行了

网友A:
您好,我这边看 目前订单价格已经是5元. 对于是否系统问题,我司这边需要核查一下。 具体规则可见:https://www.sz-jlc.com/portal/t7i147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这边看 目前订单价格已经是5元. 对于是否系统问题,我司这边需要核查一下。 具体规则可见:https:/ ...

好的,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
一个月两款特价,我的已经用完了

网友B:
关健是不是待价也超便宜,工程仅需20元

网友C:
半月4款了,还有一款正在lay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十分感谢!

這個問題可能與我相同,今天第一次下單,卻顯示本月已超過兩次,訂單歷史紀錄也沒有,諮詢JLC後,方知次數金額,是以收貨電話與地址為判斷條件,因為我是用集運倉收貨,所以別人用過了,我就用不了,本來可以與其他物品一起集運,結果只好順豐直發台灣,辜負了JLC提供免運的福利,想了方法,找內地友人代收轉發,這樣更麻煩,最好是能以客戶編號為判斷,以目前狀況,同公司不同單位也是合併計算次數的,除非電話與地址不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健是不是待价也超便宜,工程仅需20元

這個問題可能與我相同,今天第一次下單,卻顯示本月已超過兩次,訂單歷史紀錄也沒有,諮詢JLC後,方知次數金額,是以收貨電話與地址為判斷條件,因為我是用集運倉收貨,所以別人用過了,我就用不了,本來可以與其他物品一起集運,結果只好順豐直發台灣,辜負了JLC提供免運的福利,想了方法,找內地友人代收轉發,這樣更麻煩,最好是能以客戶編號為判斷,以目前狀況,同公司不同單位也是合併計算次數的,除非電話與地址不相同.

网友:
不是一天两款限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月4款了,还有一款正在layout

我们是月份为单位计算的。如4月份可以2款,5月份可以2款。
你可以4-30号,下2款(这个算4月份的),到了5-1号也可以下两款(这个算5月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