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用到柔性,可以一定角度弯曲的承重板,求指导

楼主(2019-05-23):
其实就是类似卷帘门。但是是用在水中,要求整个门板不可以透水,看了半天卷帘门不合适。尺寸在0.5米*0.5米以内。
某宝看了半天,感觉铝的拖链最合适。拖链可定制宽度。厚度在3个cm左右,也能接受。但是拖链是开放的,需要两侧覆板实现密封。整个可弯曲的板材,用哪种材质的合适。
目前折弯半径是5cm。用不锈钢薄板可以5cm折弯使用吗?
求机械高手指点。

拖链就是这种东西

网友A:
“整个门板可以不透水“
是啥意思?没看明白。
是不能透水的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门板可以不透水“
是啥意思?没看明白。
是不能透水的意思么?

已改为不可以透水。脑袋有点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铝拖链用厚硅胶包住

不美观。想看起来高大上一些。

网友:
刚性材料结构密封想不透水不现实。参考下潜艇捣蛋发射井的井口蒙皮吧,承压又密封,绝对满足你要求^_^

网友:
拖链外面覆盖橡胶

网友C:
有全封闭的金属拖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全封闭的金属拖链的。

封闭的拖链不是防水的。只是洞小。

网友:
橡胶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