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DR3数据错误问题

楼主(2019-05-23):
最近一个FPGA项目设计使用2颗16bit DDR3组成32bit,支持两个CS。
使用CS0,搭配两颗512MB颗粒组成1GB容量;使用CS0和CS1,搭配两颗1GB颗粒组成2GB容量。
做内存测试:全写0x00、0xFF、0x55、0xAA、随机数等pattern,先全容量写入,再读回比较:
400MHZ clock(DDR800)下, 1GB和2GB容量都测试正常;
800MHZ clock(DDR1600)下, 1GB容量测试正常。2GB在0xFF下发生有规律错误,其他数据pattern正常。
错误现象:
2GB的低地址1GB(CS0)空间正常,高地址1GB(CS1)空间发生错误。有部分地址写入0xFFFFFFFF,读取回来是0xFFBFFFFF,大部分错误发生在这个bit。
对错误的地址单独一次写入和读取0xFFFFFFFF正常。
对应PCB检查这组8bit走线,发生错误的bit线等长误差不是最大的,都在合理范围。

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给点建议。

网友A:
fpga地址要走等长,不能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地址要走等长,不能链式。

fpga出的地址线走一个T点,分别接到两颗芯片引脚,有等长。
数据线按8bit+DQSN/P接入FPGA一个bank的同一个byteline+DQS,也等长设计。
512MB的只有1个CS,1GB的有CS0和CS1两个,不管是CS0还是CS1,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是一样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只在CS1上发生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出的地址线走一个T点,分别接到两颗芯片引脚,有等长。
数据线按8bit+DQSN/P接入FPGA一个bank的同一 ...

你重新生成控制器吧。1gb和2gb芯片参数不一样,时序有差异,会导致数据还没写进去或没读好。你可以用1600时序读写800,但是不能用800时序读写1600!!!

网友B:
对于出错的位置多次读取,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一半:写入vs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生成控制器吧。1gb和2gb芯片参数不一样,时序有差异,会导致数据还没写进去或没读好。你可以用1600 ...

FPGA里面有配置400M和800M下DDR的各种参数。
参数还是很多,不能确定是那个参数导致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出错的位置多次读取,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一半:写入vs读取

现在测试已经修改,只测试高地址1GB空间。
错误稳定重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已经修改,只测试高地址1GB空间。
错误稳定重现。

我的意思是,更改下测试流程:同一个地址1次写入+N次读取。
如果读取间稳定(全对或全同错),说明问题出现在写入时序;反之连读取都有毛病。

话说没做过FPGA,直觉觉着需要缩小问题的可能范围

网友:
可以先用软件自带的ddr ip核工程进行回环测试,排除硬件的问题

楼主:
打开动态ODT功能后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只是低1G空间没有这个问题,高1G空间才发生。调试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2019-08-21):
请问 楼主 有没有搞过激光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