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嘉立创发ALTIUM生成的PCBDOC,如何可以不要丝印层?

楼主(2019-05-23):
我一般是直接发PCBDOC文件(偷懒,不想自己转GERBER)
我现在不想要丝印
我的做法是双击丝印,然后点隐藏,但是电阻电容还是有外形矿
请问一下:按一下 CTRL+L
把丝印层前面的勾去掉,发给嘉立创,这样能实现不要丝印层的目的吗?

网友A:
你和我一样懒,有一个比较懒的办法就是直接备注不要丝印层,他们会处理好的

网友:
直接告诉他们不要丝印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把元件编号内容变成空格,大家都不会错!

网友:
操作隐藏丝印层就可以了

网友B:
关健是要确认生产稿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啊, 我都是重做的封装,没边框的

网友:
生成Gerber不好吗?

网友:
查找相似对象,把所有丝印层对象全部删掉

网友:
Geber 文件里去掉丝印层文件不就OK 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健是要确认生产稿

我一直没明白确认生产稿是什么意思?用JLC小助手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明白确认生产稿是什么意思?用JLC小助手查看一下?

是的,生产稿是你发给我们原文件处理后的文件,确认生产稿能规避很多问题

网友:
隐藏,出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生产稿是你发给我们原文件处理后的文件,确认生产稿能规避很多问题 ...

要求客户出gerber不是更好,能最大限度的区分客户和厂家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和我一样懒,有一个比较懒的办法就是直接备注不要丝印层,他们会处理好的 ...

“备注”是个不可控的选项。
能在资料里面搞定的尽量不要写在备注里面要求厂商来改,留的坑越多,爆雷的概率越大。
这一规则针对所有PCB加工厂商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