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上的高端ADC/DAC,比高端示波器内部的ADC,哪个更难呢

楼主(2019-05-23):
看到美国制裁华为。然后又发现通信上会用到许多高端的ADC,所以想问问各位

网友:
高端示波器要多高端?256 GSa/s        10 bits?

网友:
都很难,高端示波器一般都是交织采样

网友:
都很难,国内都只能做低端。

网友A:
两者不一样。信号处理通常要解决-80db的信噪比,adc通常都得10位起步,然而主频并不需要非常高,因为无线信号以qam为多,一个baud可以包含2~12位有效数据,更依赖牛逼的信号处理算法解qam相位和幅值。而示波器通常更追求高带宽,基本上清一色8位,高频下衰退到4~5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不一样。信号处理通常要解决-80db的信噪比,adc通常都得10位起步,然而主频并不需要非常高,因为无线 ...

我知道的400G的光端,主流用8路53GbpsPAM-4调制,主频不需要太高,不也需要最低106G才行?否则53G的信号,奈奎斯特定理也不满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的400G的光端,主流用8路53GbpsPAM-4调制,主频不需要太高,不也需要最低106G才行?否则53G的信号 ...

光纤跟3g4gwifi等不太一样。光纤是p2p的,因此可以做锁相。剩下的用标准4或8tap相位检测(我估计4就够了)就可以了,这个用gaas半导体可以轻松实现(当然肯定不会那么轻松,只是相对的),毕竟解幅值只需要1.5bit的adc,vref要根据光信号强度微调,用cdr恢复载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纤跟3g4gwifi等不太一样。光纤是p2p的,因此可以做锁相。剩下的用标准4或8tap相位检测(我估计4就够了 ...

您的意思是,5G无线的ADC难度要比400G光纤ADC的难度低很多呗?
那您大概帮我估计一下,400G光纤的ADC和普源自己弄那个20G8bit的示波器ADC,哪个难度更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5G无线的ADC难度要比400G光纤ADC的难度低很多呗?
那您大概帮我估计一下,400G光纤的ADC和普 ...

对不起,我没有写5G

400G光纤难度比20G实时采样的示波器要简单多了,比20G等效采样的示波器要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写5G

400G光纤难度比20G实时采样的示波器要简单多了,比20G等效采样的示波器要 ...

哦,也就是普源这个技术水平,400G光纤ADC还是能攻克的
我主要想,被美国断供了,华为的光纤交换机和5G基站,能萎缩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普源这个技术水平,400G光纤ADC还是能攻克的
我主要想,被美国断供了,华为的光纤交换机和5G基 ...

普源自己不造芯片,所以400G他真做不出来

至于华为不受影响。华为这些年来还是搞到不少技术资料的。造点100G光纤是没问题的,400G不知道,得看有没有基础了。毕竟gaas半导体能代工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源自己不造芯片,所以400G他真做不出来

至于华为不受影响。华为这些年来还是搞到不 ...

普元有自己的芯片。名字叫凤凰系列

网友B(2020-02-21):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普源这个技术水平,400G光纤ADC还是能攻克的
我主要想,被美国断供了,华为的光纤交换机和5G基 ...

光纤通信中用的示波器和我们通常用的示波器不一样,普通示波器是实时采样,看的数据就是实时的数据,光纤通信中用的示波器是采样示波器,
ADC采样的速率并不高,通常100多K的速率就可以满足,它是在每个周期财往下移动一小段时间采样,最后把数据累积显示出来。对信噪比要求更多。
通常位数为14位,详细的可以看一下实时示波器和采样示波器的不同。实时示波器的技术难点是把采样率尽量提高,而采样示波器的难点是每个周期
的采样移动间隔要很精准,大概在0.1 ps级别,不然采样出来的波形会失真,而且采样示波器只能测试重复的波形。因为毕业一直在光通信领域工作,
所以了解的多些。

https://blog.csdn.net/wofreeo/article/details/966050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纤通信中用的示波器和我们通常用的示波器不一样,普通示波器是实时采样,看的数据就是实时的数据,光纤 ...

谢谢您!不过我主要想知道的是ADC难度对比,不是示波器。
光通信测试可以用采样示波器,低速来完成。但是实际使用时数据不是重复的而且需要连续处理不能丢帧,就不能按照采样示波器那么来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不过我主要想知道的是ADC难度对比,不是示波器。
光通信测试可以用采样示波器,低速来完成。但是 ...

单纯ADC的话采样示波器的难度不大,所以高速实时示波器的ADC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