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FPGA连载】第十六章 UART串口通信实验--摘自【正点原子】开拓者 FPGA 开发指南

楼主(2019-05-23):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开拓者FPGA开发板
2)平台购买地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974920982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281143-1-1.html
4)本实例源码下载:

网友(2019-08-11):
串口发送例程第55行          if((tx_cnt ==4'd9)&&(clk_cnt== BPS_CNT/2)),BPS_CNT/2这个有问题,连续发送时会造成数据错误,需要改成(clk_cnt == BPS_CNT-1)才能正确传输。接收例程这样写没有问题,究其原因是发送和接受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发送时若提前将tx_flag清0,会导致接收端在对应时间对数据线采样出错。下面是连续发送0x11时使用官方例程和修改后的效果:
官方例程:
修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