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ESP8266的LUA开发方式做应用?可以写多少行代码?

楼主(2019-05-23):
想省去一个单片机,直接准备用ESP8266的LUA开发方式做应用,只使用了串口和2个IO而已,不知道能写多大容量的lua应用,因为串口要读取 十几个485从机的数据并计算 打包通过wifi传输到服务器端。不清楚这种用法,程序容量是否有限制,怕写多了装不下。

网友:
换ESP32 价格贵几块钱,RAM有512K,双核240MHz,cpu。速度是8266的4倍。

楼主:
也可以lua开发?

网友A:
我目前也在用8266,LUA编程,接收数据MQTT上传到服务器。就是对这个固件不是很了解,自己写的这部分程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对LUA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也在用8266,LUA编程,接收数据MQTT上传到服务器。就是对这个固件不是很了解,自己写的这部分程序不 ...

lus可以写多少行容量的代码?  怕esp8266容纳不下

网友B:
esp8266也就能点个灯 控制个开关,大数据通信是不行的乘早换,考虑mtk7628之类的吧

网友:
容量不够加大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lus可以写多少行容量的代码?  怕esp8266容纳不下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有测试过,应该和你选择的模块数量有关系,

网友C:
如果熟悉C的话,可能更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熟悉C的话,可能更快一点

esp8266可以用C语言二次开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esp8266可以用C语言二次开发?

是的,如果熟悉rtos,更好,例程稍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如果熟悉rtos,更好,例程稍改就可以了

有相关开发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开发资料吗?

这里有参考资料 --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 ... /esp8266ex/overview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sp8266也就能点个灯 控制个开关,大数据通信是不行的乘早换,考虑mtk7628之类的吧 ...

我们现在有个应用,每帧1024字节,每秒40帧这样可不可行?出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lua 容易出错。 曾经作过一个web 服务器,经常莫名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有个应用,每帧1024字节,每秒40帧这样可不可行?出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

你算算 能不能处理过来 ,我没仔细算过,一般遇到这种捉襟见肘的事,我的解决办法都是换硬件,牛刀杀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现在有个应用,每帧1024字节,每秒40帧这样可不可行?出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

如果网络质量不错,都在本地问题不大

如果上公网/网络不稳定,估计应用也不会太稳定,毕竟内存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开发资料吗?

官网上有开发包的

网友:
我用开发包开发给MQTT协议的,量产几K貌似还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