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中断函数里执行函数指针指向的函数,是在中断里运行吗

楼主(2019-05-24):
请教个问题,中断函数里执行函数指针指向的函数,是在中断里运行吗?谢谢

网友:
不然你以为是在哪执行?您都说了中断函数里执行…

楼主:
我以为在中断外面执行,

网友:
即使函数指针了,返回后还是中断里,所以算是中断的子函数

网友:
不管是函数调用还是函数指针调用,都是运行指针的跳转,函数返回的的时候还是得跳回来的。
如果需要在中断里激活一个耗时的操作,但不需要等它完成,办法有很多,举两个例子:
1) 如果没有使用操作系统,在中断里置一个状态变量就退出,主循环里查这个状态变量,发现置位了就执行耗时的操作,并清状态变量。
2) 如果有操作系统,耗时操作可以放在线程里,平常这个线程挂起来等一个信号量;中断里只给信号量就退出,操作系统的线程调度就会激活这个线程。

网友:
最简单的说法 跑到中断函数右括号之前都是在中断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在中断外面执行,

返回后还是中断函数

网友A:
中断里放函数的确不好,楼上上说了解决办法了
中断里放函数,可能是这个函数在主循环也要用,为了省代码?呵呵,小心,中断和循环都调用同一个函数还会有重入的问题,这个问题跟中断会导致某些变量或数据异常被修改(如果程序没设计好)很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放函数的确不好,楼上上说了解决办法了
中断里放函数,可能是这个函数在主循环也要用,为了省代码? ...

有双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