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推荐个极简单的 1.5V-BOOST 芯片:YX8115

楼主(2019-05-24):
偶然间在某宝的设计中,找到了一个极度简单的 1.5V-LED 手电筒,印制板上除RCL外只看到一个 TO-92 封装。
正好奇这一个三极管怎么搞振荡再 BOOST 升压,后来才发现居然是个国产芯片:YX8115,特来推荐下。

典型应用除了 1.5V电源、LED及芯片自身,只剩下一个电感了:

实际应该不仅限于 BOOST,当个振荡器也不错,尤其标称 0.9V 就可以起振:

顺道查到了公司:上海裕芯电子。http://shiningic.com/index.asp
产品不多,基本上都是 LED 驱动,有几款带太阳能电池+充电管理+BOOST的也挺巧(TO-94封装),这里就不多作介绍。
只是国产的玩意大多半死不活的样子,官方淘宝店都打不开了,只有型号还健在着....

网友A:
该公司有没有升到9V的芯片啊,替代万用表电源。

网友:
博士,这芯片好,楼上的和我想一块去了

网友B:
规格书做成这样有点不敢用,啥参数都没有

网友:
不过还是感谢推荐!

网友C:
这个内部是什么结构并不知道,电路没发修改啊,尴尬了

网友D:
为啥楼主位的贴图都比规格书里的图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部是什么结构并不知道,电路没发修改啊,尴尬了

我连振荡频率、输出电压都找不到。。。。貌似就是摸瞎,看他规格书也只是标了个typical电流

网友:
5年前,用过大概5KK,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公司有没有升到9V的芯片啊,替代万用表电源。

这个看起来是LED恒流型的电源,用在替代9V 6F22电池,电路要改动,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楼主位的贴图都比规格书里的图好看。

这位仁兄比较眼尖,那是彩页里的截图,可彩页信息量比这个手册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内部是什么结构并不知道,电路没发修改啊,尴尬了

哈哈金老板也来了。这个内部结构一眼看就是振荡器+OC输出脚,所以上拉下可以当振荡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公司有没有升到9V的芯片啊,替代万用表电源。

这个貌似是恒流的玩意,确实只能带 LED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格书做成这样有点不敢用,啥参数都没有

电感量来调整工作电流,看来是振荡参数做到近似固定了

网友:
国产的貌似QX2304系列销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公司有没有升到9V的芯片啊,替代万用表电源。

万用表都用3v供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金老板也来了。这个内部结构一眼看就是振荡器+OC输出脚,所以上拉下可以当振荡器用 ...

送你个梗
https://h.bilibili.com/9120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