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freeRTOS里的任务堆栈具体怎么理解

楼主(2019-05-24):
第一次用RTOS写stm32f103上的程序,没有理解定义的任务堆栈大小,是指任务函数占用的临时变量空间吗?那如果在任务函数里还调用其他子函数,子函数的临时变量也要算在任务堆栈里吗?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当然了,除非定义的全局变量,只要是任务函数内部用到的临时变量,传递参数等,都是通过给任务分配的堆里申请的。

网友B:
对头。
只是任务堆栈是针对任务,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时候运行的是该任务,堆栈指针就会设定为该任务的堆栈指针。不这么搞,多任务的数据就乱了,这是最基本的可剥夺型实时操作系统的特征。

网友C: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任务堆栈,是裸机和RTOS的明显区别之一

裸机只要计算好最大那个函数的堆栈就行了,RTOS每个任务有单独的堆栈,这就是RTOS比裸机吃内存的原因。

网友D:
是的,再切换到新任务的时候,栈指针也会切换的,所以调用的函数之类的临时变量都会占用当前任务的栈空间。

网友E:
多任务或前后台的栈的使用基本一样,包含动态局部变量、函数嵌套、中断的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除非定义的全局变量,只要是任务函数内部用到的临时变量,传递参数等,都是通过给任务分配的堆里申 ...

谢谢指导,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
只是任务堆栈是针对任务,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时候运行的是该任务,堆栈指针就会设定为该任务的堆栈指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任务堆栈,是裸机和RTOS的明显区别之一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再切换到新任务的时候,栈指针也会切换的,所以调用的函数之类的临时变量都会占用当前任务的栈空间。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任务或前后台的栈的使用基本一样,包含动态局部变量、函数嵌套、中断的开支 ...

谢谢指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