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我这个需求,帮忙推荐流量阀和PLC型号吧

楼主(2019-05-24):
输出控制信号:
        电磁阀门:12个
        流量控制阀门:3个
输入信号1:(4-20mA)
        温度:4个
        液位:3个
        压力: 1个
输入信号2:接近开关的信号
        输出控制那些阀门的反馈信号

流量阀想用气动的,2个通水,1个通水蒸气,请帮忙推荐一下PLC和流量阀,谢谢。

网友:
在选型之前要知道你这个应用的场合?预算多少?客户是只认国际一线还是只追求性价比?要不没法给你推荐的

网友:
气动流量阀还要加定位器吧!这个好象进口的很贵啊!

网友:
流体控制大多用宝德Burkert,1067定位器,价格死贵.

网友:
给你一个我画的图1200plc完全满足,你根据需求参考选择模块,而且品牌质量,客户满意度都没问题

网友(2020-02-18):
建议将你的需求列成ai ao d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