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AT32F403兼容STM32F芯片USB外设的测试,包含所有源程序

楼主(2019-05-24):
AT32F403 仿真,烧录 ,外设usb的测试,程序是从原先stm32的项目中拿出来的。直接在AT32F403的芯片上运行,不用修改一条语句。测试包含keil 下源程序,pc端源程序,驱动。

仿真测试

烧录测试

usb设备测试

全部源程序

特别提示:我不是芯片厂家不清楚价格。看看厂家可有人看到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请说出你的价格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9efaf534
请看这个地方,问他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可以问我,具体价格要看资源和规格。

有没有上架IC电商?

楼主:
我这个程序在在gd的芯片上面不能直接运行,但是,在 AT32F403上可以直接运行。一般说兼容stm32的芯片很少有不用改程序可以直接替代的,问题都是出在usb部分。其实整个外设,也就是usb最复杂,没有一定的基础很难短时间搞定。而io之类的外设很简单,替代非常简单。

网友B:
M4内核是怎么做的兼容m3的?

网友:
>有没有上架IC电商?
Price info should be publish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M4内核是怎么做的兼容m3的?

M3是M4的子集,M3程序可以M4上运行。反过来不行。

网友:
最好能争取加入到嘉立创可以贴片的列表里面,也好打样和小批量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AT32F403系列、AT32F413系列、AT32F415系列,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我。

请问有网口的 几时能出货呢? 就等它了。

网友:
415是高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5算是低端,M4内核,150M 主频,32K RAM,256K FLASH,带USB OTG

网友:
目前在试用403RCT6,和ST的兼容性很好,代码基本不用改就能用,价格比GD的优惠!厦门这边有需要的可以找我,我可以帮忙介绍代理商!413的更便宜,但是413的flash不都是零等待的,所以如果运行要求高的代码用413会遇到一些麻烦,需要调整和优化的东西也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