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的GD32系列MCU怎么样?

楼主(2019-05-24):
国外器件断供再也不是遥远的事情,怕被卡脖子,准备把一些关键器件替换为国产器件。
听说兆易创新的GD32系列MCU可以替换意法的STM32系列,请批量应用过的GD32系列MCU的坛友中肯的评价下GD32系列MCU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
同样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拿这个芯片做过工装~~~测试产品~~~2年没有出现过死机之类的   一般用用还过得去

网友:
我也准备做替换方案了,也是以防万一

网友A:
不知道高低温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B:
同学在GD做质量,整体来说还可以啦,但是好像他们家有个通病是小概率会丢固件,而且是丢的连出厂烧录的都丢失那种,可能是与他们自己采用了flash架构有点关系

网友:
正在用他家的芯片开发电机控制类产品。可靠性待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学在GD做质量,整体来说还可以啦,但是好像他们家有个通病是小概率会丢固件,而且是丢的连出厂烧录的都丢 ...

首先感谢回复。
固件丢失的原因尚未查明吗?几率是多少?
如果不进行FLASH区域的擦写操作,是否可以避免此类情况?

网友C:
想知道STM32F7/4系列如何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高低温使用情况如何

同样有此顾虑。
用于医疗器械产品需要强制进行高低温环境试验,以及电气及电磁兼容方面的检测,如果可靠性不能保障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刷卡机很多i用这个方案

网友D:
GD的价格有点贵哦,灵动的,航顺的都能和ST的PIN-PIN替换。航顺的直接用的ST的库,灵动有自己的库,不知道航顺的怎么研发出来的。买了几个样品玩了一把,总体感觉尚可。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固件丢失的原因尚未查明吗?几率是多少?
如果不进行FLASH区域的擦写操作,是否可以避免 ...

应该是bootloader在上电不稳时意外跑飞所致了。这种一般情况下无解,加复位芯片应该能改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STM32F7/4系列如何替代.

他家有m4,兼容st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有此顾虑。
用于医疗器械产品需要强制进行高低温环境试验,以及电气及电磁兼容方面的检测,如果可靠 ...

我知道的,人家电表厂用了很多,去年st涨价的时候,替换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家有m4,兼容st

看现在这个形势,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出M7的了。

网友:
我都上车好几年了,工业产品,几千个中偶尔会有几个随机出乱动作问题,断下电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在GD做质量,整体来说还可以啦,但是好像他们家有个通病是小概率会丢固件,而且是丢的连出厂烧录的都丢 ...

这个不管大概率还是小概率,都是要命的事。

网友:
表示关注,期望民用领域别太多卡脖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D的价格有点贵哦,灵动的,航顺的都能和ST的PIN-PIN替换。航顺的直接用的ST的库,灵动有自己的库,不知道 ...

公司用过GD替换ST的,原来还有其它家也可以替换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公司用过GD替换ST的,原来还有其它家也可以替换啊

各种不知名品牌的p2p兼容st,没批量过不敢用啊

网友:
我这边用过,至少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各种不知名品牌的p2p兼容st,没批量过不敢用啊

看来GD在替代ST上走的比较前

网友:
某城,GD32F407VET6比STM32F407VET6还贵,用GD的理由?情怀?

不知道其他渠道GD32F407VET6什么价格?

网友H:
GD的品质在所有的仿stm32里面应该是第一梯队了,但是,但是,但是价格跟stm32 同规格比,没啥优势,也不是说国产就非要低价,而是至少需要有差价让人有动力去推动替换,一看价差三四毛,算了吧,还是stm32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H:
GD的品质在所有的仿stm32里面应该是第一梯队了,但是,但是,但是价格跟stm32 同规格比,没啥优势,也不是 ...

觉得只要质量可靠,价格差不多还是可以考虑的,至少在国内不用担心断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STM32F7/4系列如何替代.

F4系列有对应的GD32F450系列替代

网友:
ST又不是美国的,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GD的现在价格与ST相差无几,有些型号供货也不好。可以做ST的备选替换,品质相差不大。

网友:
低价的来了,欢迎来电申请样品QQ:2379747610
STC8A8K64S4A12荣获《电子工程专辑 》(EET)2018年度中国IC 设计成就奖-年度最佳MCU

网友I:
GD32用了200k了,没出现问题

网友:
              HDSC 的可了解一下。华大电子国资委下面的。

网友J:
目前在用GD,感觉还不错,GD450 ram大512KB ,性价比高,技术支持也还挺不错,及时解决问题,不像st没人理。

楼主(2019-06-25):
引用 网友J:
目前在用GD,感觉还不错,GD450 ram大512KB ,性价比高,技术支持也还挺不错,及时解决问题,不像st没人理 ...

准备尝试下

网友K:
只要不出口,一般来说没啥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GD32用了200k了,没出现问题

频率有用满没?我是一直认为GD的质量很好的,唯独不敢把频率用满了。比如72M的频率,我一般是跑64M。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要不出口,一般来说没啥问题的。

出口对产品可靠性和稳定性要求高,确实不敢冒险。

网友:
其他还好,但是450的串口和有个别设备的串口不兼容。

网友(2020-07-06):
兆易创新的人在推广GD32片子还是比较卖力
已经接到好几回销售的电话了

网友:
仪表类,已经换 华大了,主要还是便宜

网友(2020-08-08):
F405已经在产品上替换完成,改个BOM焊上去就行,程序什么都不用改。现在要求国产化,GD价格高点都能接受,重点是确实能做到国产化!!!

网友:
正在找便宜的mcu,替换stm32f103vc,主要就是要用fsmc驱动2.4寸的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