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的时候BOM中已经去掉了不贴的,坐标文件也要删除吗?

楼主(2019-05-24):
还是可以偷偷懒,会自己过滤掉....

网友:
坐标文件不要动。

网友:
Mark点不用贴片,要不要把坐标去掉

网友:
如果确实不需要贴装的备用(预留)位置, 则不能出现在材料清单中
不焊接的位置: BOM(材料清单) 中删除不贴的位号.  如R10不贴装,则R10不能出现在BOM中. 千万别用备注表示!  坐标文件可以不用理会.  坐标文件不要动。

网友A:
型号改成 NC SMT工厂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改成 NC SMT工厂就明白了

你想多了.

楼主:
已经可以了,SMT了两次,节约了我不少时间
就是有些不在基础库而在扩展库的需要20上料费
然后我就尽量用基础库的,扩展库自己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