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z8863rlli通过rmii接口mac to mac在Linux下驱动问题。

楼主(2019-05-24):
RT
1、Nuc972 的eth0 接到ksz8863rlli的port3,就是mac to mac接口,通过rmii接的。
2、跑Linux。
3、现在测试ksz8863的晶振已经动弹了,port1的Led指示灯在闪,接上网线的时候。
4、但是没有识别到ksz8863,请教下,这个switc在Linux要重新移植驱动么?

电路图在下面,谢谢。

网友A:
应该要改的。状态寄存器不同。最简单办法就是直接去掉这些相关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改的。状态寄存器不同。最简单办法就是直接去掉这些相关代码

嗯,就是修改以前的phy的驱动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