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ubeMx生成的stm32F407+U盘+FATFS系统会死循环超时

楼主(2019-05-24):
执行f_read 正常。
执行f_write 失败
rtn = f_write(&fil, "Hello, World!\r\n", 15, &bw);

运行到  while (USBH_MSC_RdWrProcess(phost, lun) == USBH_BUSY)  会一直死循环超时,导致写失败。
请教下是什么情况呢?
USBH_StatusTypeDef USBH_MSC_Read(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lun,
                                     uint32_t address,
                                     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gth)
{
  uint32_t timeout;
  MSC_HandleTypeDef *MSC_Handle =  (MSC_HandleTypeDef *) phost->pActiveClass->pData;

  if ((phost->device.is_connected == 0U) ||
      (phost->gState != HOST_CLASS) ||
      (MSC_Handle->unit[lun].state != MSC_IDLE))
  {
    return  USBH_FAIL;
  }

  MSC_Handle->state = MSC_READ;
  MSC_Handle->unit[lun].state = MSC_READ;
  MSC_Handle->rw_lun = lun;

  USBH_MSC_SCSI_Read(phost, lun, address, pbuf, length);

  timeout = phost->Timer;

  while (USBH_MSC_RdWrProcess(phost, lun) == USBH_BUSY)

  {
    if(((phost->Timer - timeout) > (10000U * length)) || (phost->device.is_connected == 0U))
    {
      MSC_Handle->state = MSC_IDLE;
      return USBH_FAIL;
    }
  }
  MSC_Handle->state = MSC_IDLE;

  return USBH_OK;
}

网友A(2019-07-02):
lz找到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CubeMx方便是方便,就是出了问题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找到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问题已解决,但我忘了咋解决的了

大概这样:
1、读U盘,D+ D-最好不要串电阻, 20欧是不行的
2、我格式化了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但我忘了咋解决的了

大概这样:

我的文件找到了,是u盘兼容性问题,现在测试了 金士顿u盘,读卡器+闪迪tf,闪迪u盘.只有测试闪迪u盘的时候会出现写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文件找到了,是u盘兼容性问题,现在测试了 金士顿u盘,读卡器+闪迪tf,闪迪u盘.只有测试闪迪u盘的时候会 ...

是的,我也怀疑有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怀疑有这种情况

今天早上把u的库换成最新的V2.2 问题完美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早上把u的库换成最新的V2.2 问题完美解决了

cubeMx库? 我也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ubeMx库? 我也去试试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675-1-1.html

看我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cubeMx库? 我也去试试

获取磁盘的剩余容量 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获取磁盘的剩余容量 怎么做的?

你把FATFS调试信息输出打开,可以通过串口看得到U盘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FATFS调试信息输出打开,可以通过串口看得到U盘信息

没做过 ,调取哪个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