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Cortex-M的是不是都有ARM的问题?GD32之类真的ok?

楼主(2019-05-25):
RT,国产的这些32位MCU应该基本上都是Cortex-M吧,那么如果像ARM撤了。。

GD32之类的国产MCU是否不能称之为完全的国产代替品?

ESP8266和ESP32里面的Tensilica也有这种问题吧?如果这样看的话,还剩什么了?(此处不考虑台系)

STC ? 海尔 ? 中颖 ? Holychip ?(芯圣这英文名起的wtf?) 贝岭?
当然还有一些山寨PIC的就不说了

问题是,是不是只有51了?还有其他类型的吗?还有没有频率高点的?(48M及以上)

网友A:
不想用arm你可以用riscv,目前正在逐渐丰富。

网友B:
路由上有大把MIPS~RISC-V开源的,都可以当备胎咯

网友:
GD32和ESP32里面的芯片,性能要比下面的海尔,中颖芯片高很多,前者是32位,后者是8位,不是一个等级的芯片。

网友C:
IP核买了都没事,ARM撤了就是没技术支持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用arm你可以用riscv,目前正在逐渐丰富。

不知道为什么某宝现在搜RISC-V搜不出来什么。。HiFive还在,那个什么39块钱的诛仙剑哪去了?K210算是是现在最佳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上有大把MIPS~RISC-V开源的,都可以当备胎咯

路由已经开始用RISC-V了??哪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核买了都没事,ARM撤了就是没技术支持罢了。

就是说就算撤了,他们也仍然可以继续生产cortex-m3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就算撤了,他们也仍然可以继续生产cortex-m3的芯片?

每生产一片芯片要提一定金额的版权费的。
撤了也可以继续生产,就是不收费了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某宝现在搜RISC-V搜不出来什么。。HiFive还在,那个什么39块钱的诛仙剑哪去了?K210算是是现 ...

riscv现在多在fpga上跑。优化优化可以在1280le的片子上跑得溜。毕竟s6上面最小soc仅需要不到600个l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scv现在多在fpga上跑。优化优化可以在1280le的片子上跑得溜。毕竟s6上面最小soc仅需要不到600个lut。 ...

好小。。这么用确实可行,感谢!

网友E:
直接搜K2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riscv现在多在fpga上跑。优化优化可以在1280le的片子上跑得溜。毕竟s6上面最小soc仅需要不到600个lut。 ...

可以达到什么性能

网友:
400M双核64位,官方移植好了freeRTOS,强悍的单片机

网友:
一来木有寄存器手册,二来供货持续性有疑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直接搜K210

价格多少?有没有跟stm32性能差不多价格便宜的?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只找到K210这么一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价格多少?有没有跟stm32性能差不多价格便宜的?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只找到K210这么一款 ...

官方芯片零售价格40元,我们做的首批BITK210金手指模组也是40元
如果一定要芯片的话,具体价格必须和嘉楠官方销售来敲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官方芯片零售价格40元,我们做的首批BITK210金手指模组也是40元 。
如果一定要芯片的话,具体 ...

这芯片这么便宜啊!有带can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这么便宜啊!有带can的吗?

没can啊,得外扩了

网友(2020-01-15):
gd32vf103就是risc-v的内核,内核ip也是国内厂家的,是武汉的一家做ip核心给gd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某宝现在搜RISC-V搜不出来什么。。HiFive还在,那个什么39块钱的诛仙剑哪去了?K210算是是现 ...

诛仙剑是中天微csky架构的板子,不是risc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生产一片芯片要提一定金额的版权费的。
撤了也可以继续生产,就是不收费了而已。 ...

撤了也可以继续生产,就是不收费了而已,有这么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芯片这么便宜啊!有带can的吗?

k210强调的是运算能力,AD也没设计,不是所有场合都合用

网友:
已经阅读

网友:
没有关系的,继续生产

网友:
m0 是不是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