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STC单片机比较器检测电源电压

楼主(2019-05-25):
近期接触几个小家电的项目,需要用到ADC,用来测量电源电压,测温度,只需要一路,其实不用ADC也是可以的。用比较器
手持类消费类电子设备,一般都是充电电池,需要显示电量,
大概分两种,一是四挡显示电量,二是百分比显示电量,这个显示不要求那么精准。很多客户说调不出来,不可能啊,欢迎大家讨论交流
活到老学到老啊   已经有不少客户这么用了,其中有个月用量100K的大客户
STC超强超稳的供货能力  多年不变的价格是您最好的选择

网友A:
下面的 IO口 接不用的电阻。 导致 分压比例不同,用比较器来  推断 被测电压??   这个技术有几个要注意的: 一、 1.344 是否很准    二 、 500K 和 下端风压电阻的 精确度?      要求不高确实可以这么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 IO口 接不用的电阻。 导致 分压比例不同,用比较器来  推断 被测电压??   这个技术有几个要注意的 ...

实际上当用这个电路时,就不要再去想什么高精度了,够用就可以了。就像楼主所说的,客户就要个4档电量显示,能显示个大概能知道电池是不是差不多没电就可以了,精度什么的客户根本不在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当用这个电路时,就不要再去想什么高精度了,够用就可以了。就像楼主所说的,客户就要个4档电量显 ...

感谢认可,希望更多的工程师能够用上

网友:
好方法,定性的检测够用了

网友:
方法是好,就是太浪费IO口了,

网友:
有PWM输出配合比较器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还是电阻分压接一路AD省事可靠

网友:
我曾经用STC的单片机的一个IO+RC,搭配内部的定时器,做最简单的积分AD,经三点采样标定,简单的折线修正,对6V蓄电池的有效区间(5.4V~7.2V)检测精度大概50mV,就是电容不能用贴片的X7R这些,温漂太大了。

楼主:
推荐型号STC8F1K08S2-28I-SOP16   1.1元起    STC8F1K08S2-28I-TSSOP20  1.15元起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低压报警的,一个普通IO就可以了。 这也是大批量应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低压报警的,一个普通IO就可以了。 这也是大批量应用过的。

是的,今天有一个客户就是这个情况,电压过低报警就可以了,一个IO+两个电阻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电阻分压然后一个A/D引脚来实现,毕竟贴几个电阻也是钱啊!

网友(2021-02-23):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有一个客户就是这个情况,电压过低报警就可以了,一个IO+两个电阻   ...

请问怎么实现 需要用比较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检测低压报警的,一个普通IO就可以了。 这也是大批量应用过的。

请问怎么实现 需要用比较器吗

网友:
这,这,这。。。。
计算电容充电时间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