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哥们推荐一款USB隔离器,怕意外把笔记本烧了[更新视频]

楼主(2019-05-25):
我看淘宝上好多基于AUDM3160的隔离器才能跑到12M
有没有速度更快的?

老外介绍如何避免测量中烧掉示波器和电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8517312/

看来示波器和笔记本电脑都不接PE地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不需要啊,你干啥危险动作啊,接个hub 好了

网友:
ADUM4160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um4160.html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usb-isolators.html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158.html
https://www.analog.com/cn/design ... the-lab/CN0159.html
调试的板子跟市电不隔离,调试时,笔记本电池供电,或者拔掉3芯电源线的PE线(希望笔记本外壳不是金属的~)。

网友A:
接高压板调试的时候还是最好接隔离,上一次差点把电脑烧坏了,幸好只烧了USB口
我这有个在其它论坛看到的开源隔离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92130918199
注明一点,只能全速的,而且实际效果我也还没买回来测试

网友:
我的神船,就带了个USB风扇,把桥干掉了,所以还是要找个保护的好,可能别的牌子的笔记本保护会做得好一点

网友B:
用usb示波器,烧了个笔记本的路过

网友:
电脑坏可以发往我这里修:)

网友:
我被坑过一次,产品过了变压器的,所以没有在意,电脑调试时,直接炸鸡,显示器主机都坏了!该变压器的居然是自耦变压器,以后看到这种东西,都有点心慌慌,USB还是需要隔离的

网友C:
用个格力变压器,把电脑隔离了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个格力变压器,把电脑隔离了不行吗?

董明珠真牛,都出隔离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高压板调试的时候还是最好接隔离,上一次差点把电脑烧坏了,幸好只烧了USB口
我这有个在其它论坛看到的开 ...

淘宝上基本卖的都是这种
我想弄个480Mbps的然后再接USB-HUB一劳永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格力变压器,把电脑隔离了不行吗?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
本身就是隔离,不知道为啥还是会有烧电脑的可能
学艺不精,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sb示波器,烧了个笔记本的路过

国产OWON的USB示波器有隔离的
汉泰的似乎都没有隔离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高速的两千多
要是有人用光纤模块设计一个应该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2bd14b39t4Eg5w&id=36152048436&ns=1&abbucket=3#det ...

研华啥都贵点

网友:
关建是别家没有

网友:
买个隔离变压器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
本身就是隔离,不知道为啥还是会有烧电脑的可能
学艺不精,我自己也 ...

笔记本那个自带电源隔离的不彻底,我有两台笔记本都有漏电的情况,就是用皮肤接触金属外壳,有明显的麻麻的感觉!

网友E:
买个单独供电的hub不行么?

网友F:
我记得有 usb2ip 可以通过网络远程使用 USB 口,没用过,不知速度如何
网口本身是隔离的吧?

网友:
电脑usb被烧毁,测开关电源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有 usb2ip 可以通过网络远程使用 USB 口,没用过,不知速度如何
网口本身是隔离的吧?

USB port over IP + OPENWRT的便宜的路由器板子

理论上确实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单独供电的hub不行么?

不行,USB接口外壳一般接负极和大地
用HUB一样烧,除非能精确设计成烧坏电脑前先把HUB烧了

网友G:
貌似台式机与笔记本上的 USB 口都应内建隔离器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台式机与笔记本上的 USB 口都应内建隔离器才对。

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
那示波器炸鸡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主要是没有制定远程USB规范  不然直接系统支持网络USB多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2bd14b39t4Eg5w&id=36152048436&ns=1&abbucket=3#det ...

光纤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低价光纤速度都在16M以下,400M以上的光纤也不便宜。两边还得做光纤信号变USB2.0高速的接口。
可能低压场合,用双绞线1G以太网,内置信号隔离变压器的接口,更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2bd14b39t4Eg5w&id=36152048436&ns=1&abbucket=3#det ...

4630,USB3.0。5Gbps隔离。不知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有自恢复保险丝
那示波器炸鸡是怎么回事?

不知你们那儿的 220VAC 对于地线的标准是什么?在我们这的 110VAC 市电中,不接地也常遇到有机壳会漏电的,手摸上就一点点麻麻的,有点像是用手抓着那 DC 3V 的小马达,用验电笔测那笔内的氖灯会亮,不过也没发生过就这样会爆炸或烧 USB 口的状况。

网友:
那个eevblog有过隔离的usb示波器的视频: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 ... lated-oscilloscope/
4通道200mhz 14bit 1kv隔离,用的是村田的光纤收发器:
https://www.murata.com/en-sg/abo ... oductsmarket/module

网友H(2019-09-06):
我买了一个USB直插用的,说是ADUM4160隔离的,接MPLAB ICD3连接不上。连鼠标需要将隔离器调到低速,调到高速接U盘拷个东西速度1M都不到,拷到一半断联。是隔离器供电不够吗?打算再买一个外接电源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了一个USB直插用的,说是ADUM4160隔离的,接MPLAB ICD3连接不上。连鼠标需要将隔离器调到低速,调到高 ...

ADUM4160最快就能跑到12Mbps
你拷U盘的话,1MB/S差不多就是它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UM4160最快就能跑到12Mbps
你拷U盘的话,1MB/S差不多就是它极限了

谢谢,原本是想用来隔离烧录器的,但是现在用不了。用设备管理器看,我的ICD3需要500mA电流,我怀疑是不是过了隔离器导致电流不够。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上看到以上两个方案,应该都是采用Silanna的ICE08USBC芯片。可惜买不到芯片,不然自己搞一个应该也不贵。

网友(2019-10-16):
早看到这个帖子我的台式机主板和笔记本就不会少了,前几天才烧坏了笔记本的USB和HDMI,USB时好时坏,HDMI就挂了

网友I:
usb全隔离很有必要,特别是soc的英特尔处理器,处理器集成南桥,usb很容易静电损坏造成处理器烧毁,我这里一大堆8250u都是静电打坏usb的芯片。想要全隔离的usb很快那还是算了吧,目前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I:
usb全隔离很有必要,特别是soc的英特尔处理器,处理器集成南桥,usb很容易静电损坏造成处理器烧毁,我这里 ...

这么危险,看来笔记本用的时候还是不要插电比较好

网友J:
还有一种产品叫无线调试器,楼主可以TB搜搜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种产品叫无线调试器,楼主可以TB搜搜

这东西吗?东西不错,只是单独的一种类型处理器调试,假如用的是TI/ADI自己内核处理器或者类51处理器,FPGA一类还是不能用
不知道原理,否则应该也好改成多用途的。
实际上SWD还是最难隔离的,因为SWDIO口是双向的,和I2c的SDA类似,不用I2c隔离IC有竞争冒险的嫌疑

网友:
我是用两个蓝牙模块来与电脑做隔离,模块一主一从!一会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
淘宝买的仿的Jlink的仿真器 下载程序 短路把USB口烧了一个。

网友B:
地方小,施展不开,而且有线连接也不安全(已烧过一台电脑的USB),所以想到的是无线方式。

BLE从机直接挂目标板,由目标板供电。

BLE主机挂PC串口。

程序更新用串口IAP,调试信息也由串口打印出来。

这样就可以完全不用接触目标板,从而人机都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东西吗?东西不错,只是单独的一种类型处理器调试,假如用的是TI/ADI自己内核处理器或者类51处理器,FP ...

是的,我也没用过

网友:
示波器的地在接大地前就不能隔一个电阻吗,这样不至于炸鸡,也不至于示波器没有接地,导致感应电压打坏目标板子。不懂,谁给科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方小,施展不开,而且有线连接也不安全(已烧过一台电脑的USB),所以想到的是无线方式。

也就是两边都是串口转蓝牙的模块呗?也是个思路
这样做调试的时候,只能用串口监视状态,没法直接用Keil的watch窗口看了吧?会不会可观察的内容比较少呢?

网友L:
调试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只使用电池供电,会不会好点?
看来得买几个J1900的小主机,专门等着报废了。

网友:
我自己倒是做了两种,左边Jlink,右边STlink(STM8那个口没引出来),用ISO1540隔离的。缺点就是速率最高1M和蓝牙或者光纤的,肯定耐压比不过了,但是优点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调试软件啥的一切都兼容,体积也不大。380V以下,按隔离设计的一般调试场合还能用。也就是偶尔出现问题有漏电的情况适用,调试时持续的380V就不保证了。没加外壳,不能在金属桌子上裸奔
这么干的缺点就是,每种调试器都要设计成隔离的,不能串联一款USB隔离器的方式搞定一切调试。而我,也没空弄XDS100V3和Usb-blaster/Platform隔离版本
现在想想,可能体积最小的480M隔离器,最好的方案还是利用网口内部的隔离变压器吧,天生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调试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只使用电池供电,会不会好点?
看来得买几个J1900的小主机,专门等着报废了。 ...

笔记本外壳不是金属还好说,是金属的怎么解决?还有其他接口也得小心,不是不能用,就是挺麻烦的。笔记本得放在木凳子或者绝缘垫上,还不能乱摸

网友:
引用 网友L:
调试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只使用电池供电,会不会好点?
看来得买几个J1900的小主机,专门等着报废了。 ...

一个高压过来,USB一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