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屏后CPU处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楼主(2019-05-25):
今日遇到一台笔记本,不接外电,突然死机,发现CPU部分很热,电池也消耗得很快,1小时电池就就没电了(平时至少可以用2小时以上)

笔记本电脑不接外电,蓝屏死机后CPU是否处于100%负载状态吗?没有更底层的芯片或固件来控制CPU的功耗吗?

网友A:
死机后cpu一般跑飞了,此时状态未知!!

网友:
可能cpu跑飞后  正忙着看苍老师    上火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机后cpu一般跑飞了,此时状态未知!!

蓝屏是一个未处理的内核异常,一般都是设备驱动程序bug引起的,和跑飞有毛关系?

网友C:
蓝屏以后首先是存储dump,然后保持现场,再也不做事情;相当于关了低功耗,是会很耗电。

网友:
我最近五年天天用电脑从末碰到蓝屏过,难到现在软件比以前坚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蓝屏是一个未处理的内核异常,一般都是设备驱动程序bug引起的,和跑飞有毛关系? ...

Unhandled exception 本来就是导致跑飞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Unhandled exception 本来就是导致跑飞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未处理异常和跑飞是两个概念。
内核状态的驱动导致的异常被操作系统捕获后,为了避免不确定因素导致更大的灾难,只能暂停内核继续运行,蓝屏打印提示信息并转储,然后就是类似while(1)或者重启了。工作在ring0级别的驱动一般都是内存越界读写导致存储器异常。
我理解的跑飞是就是飞了,程序运行彻底无序,只能等待看门狗动作了。跑飞可能是受到电磁干扰改变了pc寄存器、也可能是代码bug。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以后首先是存储dump,然后保持现场,再也不做事情;相当于关了低功耗,是会很耗电。 ...

对的。
windows是事件驱动的,没有事件需要处理时空闲进程被调度执行,空闲进程会使cpu进入空闲状态进入低功耗,直到再有IO中断唤醒cpu并进行调度。
蓝屏转储后执行的应该就是while(1),cpu一直在耗电运行。

网友:
没有看门狗机制么?

网友E:
蓝屏只是保护机制吧,防止硬件损坏,一般都是软件问题,CPU估计一直处于闲置等待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蓝屏只是保护机制吧,防止硬件损坏,一般都是软件问题,CPU估计一直处于闲置等待状态 ...

我也记得是保护机制.软件出现严重错误后不宜继续运作.出于保护数据等各方面的原因.直接蓝屏.CPU并没有死.不然都不会给出蓝屏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