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H7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

楼主(2019-05-26):
说明:
1、MDK请使用5.26及其以上版本,IAR请使用8.30及其以上版本。
2、修正了ST提供的部分驱动设计不合理的地方。
3、原创实现硬件JPEG添加到emWin中,实现简单,全程使用SDRAM,显示800*480分辨率图形需要30ms;
4、裸机800*480的JPEG图形需要20ms左右,加上emWin后多了一层处理机制,现在需要30ms左右。
5、当前开始使用ARGB格式库,之前教程及其例子都是基于ABGR格式的,如果移植的话,注意颜色取值。
6、模板例子都是关闭了Cache,方便大家测试例子,应用中建议开启读Cache,在bsp.C文件里面做了一个条件编译,然后用到Alpha混合的地方手动处理Cache。当前ST提供的Cache无效化操作是没有效果的,设计有误。
7、如果大家在测试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我再修正。

注意:
当前例子里面做了一个800*480的JPEG图片显示,刷新20次,3秒后显示一个简单的触摸板,可以用来简单测试触摸。电容屏无需校准,电阻需要校准,在MainTask.C文件的MainTask函数里面有个TOUCH_Calibration(),将其取消注释,添加参数2,即2点触摸校准,校准一次即可,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裸机版本:

RTX4:

FreeRTOS:

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
需要安装最新版的FreeRTOS软件包

RTX5:
需要安装最新版的RTX5软件包

uCOS-II:

uCOS-III:

网友A:
请问大佬,freertos 有没有像 uC probe这样的工具

网友B:
有没有rt-thread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freertos 有没有像 uC probe这样的工具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FreeRTOS可以使用Evernt Recoder,带上CMSIS-RTOS V2封装层就行

基于H7的RTX5和FreeRTOS带CMSIS-RTOS V2封装层例程,含AC6和AC5两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00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rt-thread版本的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

不熟悉RTT。

网友C:
大佬,STM32的硬件JPEG解码视频流畅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STM32的硬件JPEG解码视频流畅不

还行,ST有个专门的视频展示。

网友B:
看手册说 后期会详细讲解 LCDConf_Lin_Template.c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不知道现在有这块的讲解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说 后期会详细讲解 LCDConf_Lin_Template.c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不知道现在有这块的讲解资料吗

有讲解了,看这个H7帖子里面的DMA2D和LTDC章节即可,讲解已经很详细了。

再看这个文件,就很容易理解了:

【分享】整了一年的STM32H7手册, 重在HAL库框架, BSP驱动包设计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930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