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mos管ds短路,加热散热片恢复正常怎么回事?

楼主(2019-05-26):
修了朋友一个摩托车闪光器,故障现象为常亮,测量发现mos管ds脚之间短路了,mos型号为P0903BDG,焊下来过程中,发现ds不短路了,恢复回去,发现正常工作了。
然后拿下来测试,发现反复折腾,有时候mos管还会短路,断电放很久也不能恢复,但只要用烙铁一加热散热片,就会恢复,对mos管不太熟悉,请教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GS并联10k电阻看看

网友:
gs短路,此时测量ds的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并联10k电阻看看

gs有51K电阻,测量gs也没有短路,只有ds短路

网友B:
你先测的是GS 这时电荷存在GS间使MOS开通,你再测DS就好像短路了,你在测GS之后用表笔反过来测一下GS,使其充一个负电压,再测DS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测的是GS 这时电荷存在GS间使MOS开通,你再测DS就好像短路了,你在测GS之后用表笔反过来测一下GS,使其 ...

GS有51K电阻,而且后来我几次都是直接测试DS,未测GS。万用表反向GS也搞过,也不行。而且GS电路上有51K电阻,放置一段时间肯定就不存在电压了,但放半个小时后,测试DS还是短路,烙铁一加热就好了。

网友:
既然出现灯常亮说明是有故障了,检查下G极信号正常的话,直接更换mos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GS上电阻的问题,也许不是加热恢复正常,而是烙铁起到了短路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GS上电阻的问题,也许不是加热恢复正常,而是烙铁起到了短路的作用。 ...

GS电阻测试了正常,也短路过GS,但DS还是短路。我是ds接到万用表上,然后拿烙铁在散热片上加热,然后一会儿万用表就会阻值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GS电阻测试了正常,也短路过GS,但DS还是短路。我是ds接到万用表上,然后拿烙铁在散热片上加热,然后一会 ...

那就恭喜,找到原因了,换个靠谱品牌的管子上去吧,问题解决~~

要深究,就得找器件厂商开盖的感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GS电阻测试了正常,也短路过GS,但DS还是短路。我是ds接到万用表上,然后拿烙铁在散热片上加热,然后一会 ...

用热风枪加热是否是一样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