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手机连接电脑桌面app

楼主(2019-05-26):
以前老手机(安卓)用过,连接电脑的自带远程桌面,记得是可以保存用户名密码自己连接地址的,并且可以保存连接多台计算机信息,换手机好久都找不到好用的软件,要么每次都要输入连接信息,要么有广告并且连接不稳定,请帮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RD Client试试

网友:
文件闪传,我一般用这个传大文件。

网友:
teamviewer挺好用的

网友:
搭车问问 有没有将电脑弄点类似群晖的功能 好用的 有文件共享就好了

网友A:
AnyDesk , 很小巧, 手机 电脑 各自安装好,  运行软件后, 上面有串数字 供连接使用,  也可 注册绑定 别名 ... 免费的  电脑 远程手机,  手机远程电脑 都行......   ..........Teamview就算了, 动不动就说你 商用 不给你用了.

楼主:
没找到,水有可以上传一份吗?

楼主:
找到了,很好用,保存一下。

网友:
收藏备用,一般用的是RD clie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想找个能稳定手机远程控制另一台手机的软件
之前用AirDroid,但有时连续几天不能用,能用就是能用一阵 ...

马克,谢谢
正在找这方面的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很好用,保存一下。

怎么下载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nyDesk , 很小巧, 手机 电脑 各自安装好,  运行软件后, 上面有串数字 供连接使用,  也可 注册绑定 别名 .. ...

anydesk有没有安全点的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nydesk有没有安全点的下载链接?

网友C:
谢谢,我刚才自己下了一个安装,速度确实快。手机能控制电脑,反过来电脑不能控制手机,只能显示手机的界面,知道怎么才能电脑控制手机么?难道要root?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刚才自己下了一个安装,速度确实快。手机能控制电脑,反过来电脑不能控制手机,只能显示手机的界 ...

我的可以 控制手机.

楼主:
可以吧,那么多人下载了,这个是微软的,连接WINDWOS自身的桌面比较方便,但需要有动态域名的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 控制手机.

我查了一下,貌似都说电脑只能查看手机界面,不能控制,莫非你的是特别版本
另外对比了一下,感觉anydesk 比teamviewer反应要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一下,貌似都说电脑只能查看手机界面,不能控制,莫非你的是特别版本
另外对比了一下,感觉anydesk ...

上传给你的文件, 就是我在用的.. 没有特别版本

慢一点 不奇怪.... 可人家免费啊.....   TeamViewr 动不动就说商用,   受得了么, 需说有 可换ID的破解版,  可是要管理 一批电脑 不同地方,  难道次次发现不能用了, 都要跑去换ID?

网友:
下载不了,什么情况

网友:
mark 以后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想找个能稳定手机远程控制另一台手机的软件
之前用AirDroid,但有时连续几天不能用,能用就是能用一阵 ...

AirDroid+Airmirror我用了得有两年了,很稳定。是有个别时候连不上,但是我找出一点规律,用的很好。另外被控机是否root也很重要。

网友:
记着360随身wifi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