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8C/11的R5F21112FP的下载方式

楼主(2019-05-26):
想问一下,这个型号R5F21112FP能不能直接用串口方式下载,还是要用专门的下载器才能下载?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手册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手册上有说明

但是我用瑞萨的FDT下载软件,选了R5F21112型号后,在后面选择端口时没法选择COM口,只能选择E8或E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