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S开不了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大家有方法救吗?

楼主(2019-05-27):
如题,自己用的T430S,五一的时候还能正常用的,但那个时候插外接电源的时候,适配器的220那边冒了一个不小的电弧,
然后T430S开机没反应,然后拔掉电池就可以正常用了,之后也没有太在意,用完把电池装回去就放一边了。之后一直没开机过

前天想用的时候,发现开不了机,具体表现就是:
  按下电源键后,电源灯亮一秒后自动灭了,无论是拔掉电池只外接电源、只使用电池、还是电池电源一起,都一个反应。

试过把SSD和内存都拆了重新装回去、晾一边晾了一晚上、只装内存开机,都一样……

请问广大坛友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电源问题?还是主板其他哪里挂了?
还有,哪里可以维修啊?

网友A:
淘宝,咸鱼等平台找个自己机型的主板换上,估计要个200-400能搞定。我的E430c就是花了260换个主板修好了,用了半年多了,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咸鱼等平台找个自己机型的主板换上,估计要个200-400能搞定。我的E430c就是花了260换个主板修好了, ...

多谢回复,我去X宝上看看

网友B:
可能后级供电没出或短路,南桥也有可能。需要维修可以发来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后级供电没出或短路,南桥也有可能。需要维修可以发来给我:)

哦吼,是个大佬。请问你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吼,是个大佬。请问你是在哪里?

广州

楼主:
好的,那很近,私信聊。

网友C:
查待机3.3V和5V,查充电管理芯片,再不行就刷BIOS、换EC、干南桥

网友D:
搭车同问,T420,仅电池使用正常,仅电源使用正常,
但电池充电 适配器会一直打嗝充不进去,
求排查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同问,T420,仅电池使用正常,仅电源使用正常,
但电池充电 适配器会一直打嗝充不进去,
求排查的思路 ...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待机3.3V和5V,查充电管理芯片,再不行就刷BIOS、换EC、干南桥

哦吼,又是一个大佬。已经交给4楼的mangolu坛友处理了,我身边没有那些器件,就不折腾了。

网友E:
应该是主板坏了。 我的460P坏掉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F:
楼主把笔记本电池去掉,按着开机键几秒钟, 然后直接用笔记本电源供电,按键开机,再试下能不能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主板坏了。 我的460P坏掉也是这样子的

专业维修笔记本,有需要请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笔记本电池去掉,按着开机键几秒钟, 然后直接用笔记本电源供电,按键开机,再试下能不能启动? ...

这个已经试过了,还是一样的开不了机

网友G:
我一般通电,再用热成像仪看看是哪个位置色彩最亮,一般电容短路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通电,再用热成像仪看看是哪个位置色彩最亮,一般电容短路的多

这个方法好,可惜我啥工具仪器都没得

网友H:
前几天,我一台老笔记本也开机闪一下没反应了。估摸着是天气下雨受潮了。果然过几天天晴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我一台老笔记本也开机闪一下没反应了。估摸着是天气下雨受潮了。果然过几天天晴又好了! ...

这个有点玄学啊……我的笔记本吹了两天的空调还开不了,应该不是受潮吧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情形,用着好好的突然坏掉,发现插电源上去电源灯会自动保护,后来拆开主板量才发现是某一组输出电源的一个滤波电容短路了,很难查的,拆了很多电容都没找对,用维修电源接大电流烧,用手摸到电容发烫才发现,运气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笔记本,有需要请联系。:)

有台acer的(内置电池),突然某天开机就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插电源配器,充电灯也不亮.而电源适配器19V正常的.估计是主板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台acer的(内置电池),突然某天开机就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插电源配器,充电灯也不亮.而电源适配器19V ...

你拆出,把内置电池拿出来,给主板放电一下,还是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我这里专修笔记本,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B:
LZ的机子已经修好。前天LZ发货过来,昨天订芯片,今晚收到芯片装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LZ的机子已经修好。前天LZ发货过来,昨天订芯片,今晚收到芯片装上:

厉害,要换这么大的一片芯片。

网友:
标记下,专修笔记本的高手。

网友K:
如何定位到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网友:
头条搜索 “笔记本维修厮”  感觉他技术还可以,上传了很多修笔记本的视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厉害,要换这么大的一片芯片。

这个东芝芯片管理后级电源开启的,他会检测电压值是否达到,达不到开机瞬间就断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如何定位到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经验,cpu供电则有开启无输出就能看出。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芝芯片管理后级电源开启的,他会检测电压值是否达到,达不到开机瞬间就断电。 ...

厉害,收藏了,以后有问题在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厉害,收藏了,以后有问题在联系你

欢迎

网友M:
https://picture.pconline.com.cn/article_source/178324.html
这个微星的超级本,还有其它品牌贴牌一样的,原本没有问题的机子,拆机后把屏幕排线取下再装回去,极大几率开机屏幕不会再亮了,但是电脑还是在运行的,乱操作还会听到系统的声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M:
https://picture.pconline.com.cn/article_source/178324.html
这个微星的超级本,还有其它品牌贴牌一样 ...

拆屏线的时候没拆下电池吧?屏有3.3V主供电,19V屏背光供电,背光还有开启,亮度调节两个信号,这几个出问题都会造成屏不亮或没有背光。还能进系统应该问题不大,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能判断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拆屏线的时候没拆下电池吧?屏有3.3V主供电,19V屏背光供电,背光还有开启,亮度调节两个信号,这几个出 ...

你可以帮忙找到这个超级本的屏幕排线吗?我有空换排线再试试,原装的排线用两年就会折断。还有相同机型是海尔sailing pro,另外的机型好像是爱普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帮忙找到这个超级本的屏幕排线吗?我有空换排线再试试,原装的排线用两年就会折断。还有相同机型是 ...

这个我也没有,很多配件我们也是淘宝订的。

网友:
按个爪印,笔记本维修

网友N:
看有照片和小电影没?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有照片和小电影没?

有,平时修经常碰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笔记本,有需要请联系。:)

你修过cq45主板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修过cq45主板么

修过,这个有AMD intel,看你是哪一种,AMD的是通病北桥虚焊。这个本事是低端本,做工用料很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个有AMD intel,看你是哪一种,AMD的是通病北桥虚焊。这个本事是低端本,做工用料很不好。 ...

我的机器是cq45 intel的,某宝买了块主板,换上,现在能开机了,不知道老主板是否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我的机器是cq45 intel的,某宝买了块主板,换上,现在能开机了,不知道老主板是否能修好  ...

CQ45几种配置,旧的包括酷睿2,新的能上到三代U,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如果是旧的那种,修了划不来,新的二代三代U的,还有修的价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B:
CQ45几种配置,旧的包括酷睿2,新的能上到三代U,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如果是旧的那种,修了划不来,新的二 ...

可能是i3或者i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能是i3或者i5吧

那也是分一二三代阿,我收手工费100,如果是桥坏,另加桥的价格,愿意修可以发过来。

网友P:
发现高手出没得记号一下,偶也是有本的人

网友:
电脑维修高手

网友:
高手谈不上,干我这行的人很多,混口饭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发现高手出没得记号一下,偶也是有本的人

什么本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B:
专业维修笔记本,有需要请联系。:)

搭车问下:我的T430 用了六年+,现在开机不久就会卡,特别打开浏览器,没过会就机子发热,风扇也吵声大了,直至卡到打开软件会崩溃,我重装了N次系统,打开机子清灰都无作用,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是否有救,给它换个主板什么的都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搭车问下:我的T430 用了六年+,现在开机不久就会卡,特别打开浏览器,没过会就机子发热,风扇也吵声大了 ...

换个ssd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搭车问下:我的T430 用了六年+,现在开机不久就会卡,特别打开浏览器,没过会就机子发热,风扇也吵声大了 ...

有用比如鲁大师等看过温度吗?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另外卡的时候,看任务管理器里的性能,是CPU占用率高还是内存还是硬盘?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有用比如鲁大师等看过温度吗?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另外卡的时候,看任务管理器里的性能,是CPU占用率 ...

是CPU占用率彪高,有时占100%,另外我的硬盘已经是SSD的,内存4G,方便私信留言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寄机器给你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CPU占用率彪高,有时占100%,另外我的硬盘已经是SSD的,内存4G,方便私信留言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寄机 ...

那进程里是什么进程占用率高?你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问题,也可能是中毒。这种开机一会就会很卡的硬件故障我只知道一种情况,那就是温度高,CPU会降频运行。其他硬件问题会蓝屏死机反复重启,没有运行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Q:
是CPU占用率彪高,有时占100%,另外我的硬盘已经是SSD的,内存4G,方便私信留言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寄机 ...

另外硬盘也是值得怀疑的对象,你可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我碰到SSD坏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特别杂牌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B:
另外硬盘也是值得怀疑的对象,你可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我碰到SSD坏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特别 ...

之前换过一块SSD硬盘重装系统,还是会出现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之前换过一块SSD硬盘重装系统,还是会出现卡

卡的时候看下任务管理器时的CPU频率,是不是变得很低,然后确认系统有没有中病毒。一般这种卡,都是软件问题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卡的时候看下任务管理器时的CPU频率,是不是变得很低,然后确认系统有没有中病毒。一般这种卡,都是软件 ...

笔记本显示器,有点闪,不明显,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O:
笔记本显示器,有点闪,不明显,什么情况

什么配置?我这台六代的游戏本,960显卡,使用过程我也发觉有时会闪,我想可能是集显和独显切换过程造成的吧,但是机子是正常的。
.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什么配置?我这台六代的游戏本,960显卡,使用过程我也发觉有时会闪,我想可能是集显和独显切换过程造成 ...

只有集显,老机子:( 4 3  0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只有集显,老机子:( 4 3  0

老机子情况比较多,有可能屏老化,屏线,或板子问题,具体要看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子情况比较多,有可能屏老化,屏线,或板子问题,具体要看过才知道。 ...

台式机wol,唤醒功能又不行了,是不是主板坏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1866-1-1.html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修过,这个有AMD intel,看你是哪一种,AMD的是通病北桥虚焊。这个本事是低端本,做工用料很不好。 ...

老板那么厉害,可以把8G的X1C,升级到16G的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老板那么厉害,可以把8G的X1C,升级到16G的内存吗?

板载内存的升不了,除了内存颗粒不一样,还要修改BIOS中的EEID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老板那么厉害,可以把8G的X1C,升级到16G的内存吗?

我不是很熟网络唤醒这个,这个偏软件吧?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熟网络唤醒这个,这个偏软件吧?不好意思

不是软件问题(关机后,短时间,可以唤醒)

怀疑是某些元件出问题了,导致关机后一段时间,芯片无法监测到数据包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6&pid=10803339

网友S(2019-07-26):
引用 网友B:
经验,cpu供电则有开启无输出就能看出。

大神 历经千辛万苦才和你联系上 能帮我看看电脑怎么回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神 历经千辛万苦才和你联系上 能帮我看看电脑怎么回事嘛

初步看就是某路电压不出或者南桥问题,楼主这里我帮他修的,他是cpu供电的一相出的问题,后面换过还发现保护,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才好。

网友:
没错,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