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04】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9-05-27):
对于2.4G终端设备供电,
开始时,计划用5号电池,但体积过大,结构不好设计;
也试过升压设计,但静态功耗过大;
后来看到坛里推随意贴开关的,
就找了下CR2032样品,发现了2450,又发出了2477,容量够大。空间放天下2477时,就用2450替换(门磁和随意贴开关)。

对电池工作时间的计算。
待机功耗20UA左右,平衡了多方面,不再对待机功耗压缩了。

无线收发时,系统30MA的电流,电池加个10UF电容扛电流。
2477允许脉冲放电10MA,两节并联,再加上10UF电容,足够了。
而且,收发过程只有2MS左右。 下图是示波器卡在UA表的波形。
正常通信(2.4G不重发,一次成功)

通信失败,重发16次。

对温度,温湿度 终端, 每1分钟会上报网关一次。
对门磁,开关之类的设备,每500S 上报网关一次,维持“在线”状态。

待机功耗   20ua*24小时*365天*5年 = 876 ma/时
测量功耗   30ma*(2~15)ms/60S = 450uaS/60S = 8ua/S  MAX

整机功耗  (20+8)*24*365*5 =   1226400 = 1226.4ma/H

2477容量标称是850ma/H,是用于煤矿定位卡的,应该不会缩水太厉害。
也就是,扛得住5年。

而用CF2450的设备,能用3年。

5年,3年免换电池, 还是比较有卖点的。

网友:
直接照着小米抄

网友:
楼主这系统牛逼,知道开卖了没

网友(2020-06-10):
实际情况是否要考虑到自放电问题呢?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功耗挺不错,用的什么2.4G芯片呢?

网友:
有点疑问,和网关建立连接,WIFI的收发功耗本身就很大,就算1分钟上报一次也很大,而且从断开到链接的时间最少都有好几秒了这样频繁的链接断开,真不知道功耗如何降低,

网友:
这类电池能抗住wifi发射的峰值电流?30mA可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