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05】网关硬件及软件操作

楼主(2019-05-27):
硬件是ESP8266+SOC2.4G+红外库芯片,没啥特别的。
5个红外灯,实现多角度红外发射。
上下两块PCB,固定在6*6的铝管上。

板子裸照

软件操作
控制界面,具体设备操作,后面会细致介绍:

三种执行“逻辑单元”,供按键设备触发,  设备-场景-定时

灵活的升级方式:

强大的红外遥控系统,反正支持好多红外,据称99%以上
有学习功能,但本版本没加上。

网友A:
无线模块放中间,天线下面还没挖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块放中间,天线下面还没挖空

2.4G的无线强度压根没设计
弹簧天线不行就换导线,
甚至还有悬空天线引脚信号最强的诡异现象

几款按键由于体积问题,信号只能穿一堵墙。
别的,都能穿两堵。

反正ESP8266 WIFI怎么都能穿两堵墙,
使用没问题,就不讲究太多了

网友:
红外库芯片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G的无线强度压根没设计
弹簧天线不行就换导线,
甚至还有悬空天线引脚信号最强的诡异现象

红外码库是用的HX的吗?数据放到服务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码库是用的HX的吗?数据放到服务器上的?

是的他们的,数据放在服务器上的,后台cgi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他们的,数据放在服务器上的,后台cgi响应

我本来想搞一个离线的,存储在本地,貌似难度比较大

网友C:
这个红外解码芯片价格怎么样?用过数据放到外部falsh的红外解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想搞一个离线的,存储在本地,貌似难度比较大

HTML的UI好操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红外解码芯片价格怎么样?用过数据放到外部falsh的红外解码芯片。

不便宜,3+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想搞一个离线的,存储在本地,貌似难度比较大

用过这个方案,但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C:
如果没有网络,这个功能及时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网络,这个功能及时GG了

增加设备的时候才需要网络的,
添加完成后,就存储在8266了

殴瑞博 的小方, 只有一个8266,
是实时网络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过这个方案,但是价格太贵了,。

人家主要卖码库,我用过更天价的模块的,这这个价格是已经免疫了,那个模块只有空调功能,就是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D:
问一下楼主,wifi模块使用的是什么云平台?
用的是JSON还是透传?

多谢

网友E:
2.4g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wifi模块使用的是什么云平台?
用的是JSON还是透传?

自己写的后台,直接udp通信。  还有跑CGI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汉天下的 51核otp 单片机 rw1606t

网友F:
home assistant不行么,要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home assistant不行么,要自己折腾

了解过那几个开源的智能家居系统
感觉太庞大,太复杂,吃不透
页面不好看,要改无从下手

几个C文件,1个HTML,1个JS文件
构成一个灵活,高效的分布式系统

连MQTT都不愿用,觉得太占系统资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了解过那几个开源的智能家居系统
感觉太庞大,太复杂,吃不透
页面不好看,要改无从下手

除了你的需要是自己定的,不然当你越走越远的时候发现这个小系统越来越HOLD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你的需要是自己定的,不然当你越走越远的时候发现这个小系统越来越HOLD不住了。 ...

所以框架是分布式的,从服务器可以独立运行。 设计每台服务器带1000个网关。  主服务器一个统一接口,方便以后对接微信。
中后期整体重构,应该避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