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07】RGB灯泡&灯带

楼主(2019-05-27):
RGB球泡灯用了车铝的外壳,铝壳腔内用波纹管包裹电源模块。单片机部分,4路PWM控制红绿蓝白四路10个LED。
2.4G和网关通信。

灯带和球泡程序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白光。

软件操作界面,
RGBW分开调整,也可以直接点击调色盘。

H5做界面,相当方便。 CSS美化很给力。
JS用的是JQM框架。
js直接发送HTML请求到8266,
8266通过串口与2.4G SOC单片机通信。
通过无线控制灯泡调整RGB。

RGB灯泡这么做,电源是直接买的模块,所以成本高了些。

灯带效果

网友:
二次开发直接驱动灯带?  没用MCU?

楼主:
图二是灯带控制板,sop16是单片机。

网友:
楼主挺用心的,做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我原先也计划搞这个自已用,结果只搞了一半,装修时留了多余的空位在那边,一直没去做。如果当初不搞灰机,类似这个也差不多做完了。

网友A:
sop16是什么单片机?直接支持无线的?

网友B:
能不能支持zigb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p16是什么单片机?直接支持无线的?

汉天下的 51核otp 单片机 rw1606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支持zigbee?

不能,类似nrf24l01的无线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类似nrf24l01的无线协议

可以支持地址设定吗?配网加网好做吗?

网友C:
H5写的颜色选择器,设定的颜色和RGB灯带实际颜色能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5写的颜色选择器,设定的颜色和RGB灯带实际颜色能一致吗

根据js给定的值调pwm占空比,效果还可以

网友(2019-07-22):
引用 楼主:
汉天下的 51核otp 单片机 rw1606t

芯片容易买到吗?

网友:
为什么不是直接放WiFi在灯泡里

网友(2020-02-13):
驱动灯带是IO直接驱动三级管吗?pwm频率用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