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三星电容短路见多了,国巨106/16V,0603电容也会短?

楼主(2019-05-27):
呃。。。。风华三星电容短路见多了,去年(年初-年中)踩过雷~~

于是去年年末-今年选了国巨106/16V,0603(准确采购日期是2018.11.10),采购链接https://item.A**********/110678.html(后发现是某芯间)

常见的dc-dc,给3.3V的stm32等mcu做滤波,发现此电容短路1个。。。。。。换了即好

难懂国巨也不能选了,以后要选日系电容了啊???

====

查看了下链接,我备注是某商场,但实际成交是在某芯间啊。。。。日啊。。。。

估计死翘翘了。。。。

目前确诊2起,还有类似现象,还没到手,故不敢说~
确诊断+1

网友A:
买的都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都是假的吧。

某之前进驻商城上买的啊

网友:
商城买的EPSON晶振踩过坑。不知道具体是真EPSON还是SMT的时候坏了

网友B:
这种瓷片电容都会短路,有一次板子掉地下竟然把一个瓷片电容摔短路了,但电容也没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瓷片电容都会短路,有一次板子掉地下竟然把一个瓷片电容摔短路了,但电容也没碎 ...

用钽电容有大神说是sb,那用这种陶瓷电容,也容易短路,那得用啥子电容了啊?哈哈

网友C:
马德,我也踩坑了,22uf/25V  0805的,实际输入12V,发出去没多少,就好多短路的。有些还有几k欧姆阻值的 。22uf/6.3V的,实际输入3.3V也好多短路的,跑去客户那里换了一天才换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德,我也踩坑了,22uf/25V  0805的,实际输入12V,发出去没多少,就好多短路的。有些还有几k欧姆阻值的  ...

也是国巨牌子?

网友D:
SMT会损坏电容么
前一周我也有个板子上的两个47uf电容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T会损坏电容么
前一周我也有个板子上的两个47uf电容短路了

亮出啥品牌电容,让大伙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都是假的吧。

====

查看了下链接,我备注是某商场,但实际成交是在某芯间啊。。。。日啊。。。。

估计死翘翘了。。。。

网友:
MLCC受力折弯,或者跌落的时候就是容易短路,选用大封装的会好一些,跟品牌关系不大。你去抖音上看看,好多修苹果手机的故障就是MLCC短路。

网友E:
我一直用106/16V 好多年了 没发现有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106/16V 好多年了 没发现有短路的

啥牌子嘛?

网友F:
引用 楼主:
====

查看了下链接,我备注是某商场,但实际成交是在某芯间啊。。。。日啊。。。。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网友:
国巨的 用在驱动器上 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

jlc有时候缺货,不得不从别的渠道买啊……

网友G:
MLCC  容量越高、体积越小、耐压越高的越容易出问题。还有贴片、振动、受力、分板等不处理好都是容易出问题的点。
X7R的比X5R的要好一些

国巨的这种规格我们也一直批量使用,很多年了,品质还是可以的,出现过几次问题都是因为受力引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

刚才问了采购  大部分是TDK的  国巨的占比有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问了采购  大部分是TDK的  国巨的占比有20%

对啊,感觉以后还是日系靠谱啊……

网友E:
楼主做板子一定能做厚一点就做厚一点的,最好别用1mm的,随便一弯阻容都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板子一定能做厚一点就做厚一点的,最好别用1mm的,随便一弯阻容都会坏 ...

我用1.6mm的,没有过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感觉以后还是日系靠谱啊……

国巨的也很稳定的,只是拼版要做好,要不掰开板子的时候阻容甚至晶振都会损坏,比掉地上的损坏几率高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6mm的,没有过薄

你的板子面积多大?承重或者有振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MLCC  容量越高、体积越小、耐压越高的越容易出问题。还有贴片、振动、受力、分板等不处理好都是容易出问题 ...

同等容量体积下,是不是耐压高点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国巨牌子?

采购外面买的,先是三星,后面是国巨,根本不知道怎么分辨真假,6.3V的电容,手工焊的板子,直接输入5V,电容直接短路,还是给ldo输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等容量体积下,是不是耐压高点会好点?

电容这东西,一定要留有一定的余量,要不肯定不稳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用1.6mm的,没有过薄

张先生你好,我没有查到2019年有交易记录,如果以前2018年有采购过,但是采购的是样品电容,非整盘的,

我们这边可以承诺的是电阻电容都是从正规原装渠道采购,如果有质量问题,你可以第一时间打投诉电话,或者加我QQ,

只要确认是产品质量问题,无论原厂是否处理,我们都会帮你处理好,并弥补你由此带来的损失,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

真的很抱歉,让你体验不好,今年3月份 出现什么严重事故,能否告知下,我来查询下,跟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张先生你好,我没有查到2019年有交易记录,如果以前2018年有采购过,但是采购的是样品电容,非整盘的,

走淘宝付款链接的,反馈给郑mm了,去问下她
2018.11.10,5k多的那单

网友I:
我也遇到短路的,但后面证实都是假的。

还没有碰到原装正品的电容有短路的。

网友:
电容缺货那会儿,从两家淘宝店买的国巨的货,全TM是假货,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遇到短路的,但后面证实都是假的。

还没有碰到原装正品的电容有短路的。 ...

mlcc摔过,拆机货,耐压不对,等等很容易出问题。这货皮硬里脆。我曾经摔残过一个移动硬盘的电容,通电巨热。

网友J:
我以前只听说过mlcc会短路,没有遇到过,直到去年在在芯间买的某个型号MLCC终于遇到有短路了,让客服查了说是全新三星的拆封给我的。后来没办法100多块板子全手工换了,以后再也不买三星的了。

网友:
楼上的各位是工程师还是采购?好像都是兼职采购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只听说过mlcc会短路,没有遇到过,直到去年在在芯间买的某个型号MLCC终于遇到有短路了,让客服查了说 ...

前两年电容天价的时候,市场上什么货色都有。。。

来路不明的几乎全是贴牌的。

我图便宜从三四个渠道拿到的电容,后来量产才发现,全部都是假货。
(容值参数测的都对,但是量产后发现,很多两边的焊点不一致,外观偏丑,焊点含铅容易氧化发黑,明显国产小作坊出来的东西,但没有短路的)

网友:
瓷片电容容值超过1uF建议使用Murata/TDK这些品牌,其叠层之间的工艺会好些,可靠性会好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

查看了下链接,我备注是某商场,但实际成交是在某芯间啊。。。。日啊。。。。

陶瓷电容买到假货的概率非常高,
另外钽电容正常使用起火的也基本都是假货,
并不是网传的钽电容容易起火。
只是不懂识别真假的人,以讹传讹而已。

网友L:
我前几天也是某商城提供的物料,SMT贴片。割线,换片,飞线。搞得稀巴烂,最后发现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前几天也是某商城提供的物料,SMT贴片。割线,换片,飞线。搞得稀巴烂,最后发现电容短路。 ...

我的更郁闷,卖到外省的客户现场,装在设备上了,怎么破?

1、主动出击全换?
2、陆续坏了寄回来更换?(感觉陆陆续续短路时绝对的,按照以前处理风华三星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的更郁闷,卖到外省的客户现场,装在设备上了,怎么破?

1、主动出击全换?

会陆陆续续短路?还是出厂前测试OK后面就不会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会陆陆续续短路?还是出厂前测试OK后面就不会变了?

不是的,用着用着,突然就短路的~~

出厂测试时候,如果短时间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更郁闷,卖到外省的客户现场,装在设备上了,怎么破?

1、主动出击全换?

这个就不好说了,已发货的,没发现有短路问题。生产测试发现的问题。

网友:
心都大,代理商那边都怕问题,还相信某宝,样品调试用用可以

网友J:
我也是,20片都装设备里发出去了才发现,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短路的没掉坑,让露电子给搞死了,三星的,
在知名商城买的,估计原厂问题,就一批出问题千分一二的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20片都装设备里发出去了才发现,想死的心都有了

同病相怜啊,我们来聊聊,怎么办?老哥有什么打算?

网友:
赞同37l的看法  瓷片电容容值超过1uF建议使用Murata/TDK这些品牌

网友:
>今年3月份出现一次严重的质量事故以后,我已经严禁采购从在芯间购买物料了。
more detail?

网友:
人机料法环,都对比下,哪里有变动,电容布的位置不好,很容易受工艺影响

网友N:
引用 网友J:
我以前只听说过mlcc会短路,没有遇到过,直到去年在在芯间买的某个型号MLCC终于遇到有短路了,让客服查了说 ...

好像有传说三星的基本上都是假的
另外电容短路跟板子也有很大关系的,板子形变方向跟电容摆放方向一致时就比较容易造成电容损坏的

网友:
贴片电容,容量大的,耐压高的,要选体积大点的。4.7uF以上的我是不敢用0603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一直有做产品,一直在用的料,比如104 105 106等,尽可能按盘购买,并且找合适的渠道 ...

好像特别就是去年,才遇到这种问题的啊,之前学生时候,刚毕业时候,5V电压都上6.3V耐压的电容,更不用说16V,25V耐压了,压根都没遇上事~~~

动乱的去年,真的刷新了我的电子生涯的经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像有传说三星的基本上都是假的
另外电容短路跟板子也有很大关系的,板子形变方向跟电容摆放方向一致时 ...

插拔电脑主板的ATX插头,板子都形变什么样了,那些电容,好像都没啥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拔电脑主板的ATX插头,板子都形变什么样了,那些电容,好像都没啥事啊。。。。。 ...

想当然了~
主板的电容漏电你也觉察不出来~
但对于低功耗的系统来说,电容坏了一两天就把电池的电漏光了

网友:
你们说的很对,我车钥匙用了5年,全都耗电变高,没两个星期就没电了。可能就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用着用着,突然就短路的~~

出厂测试时候,如果短时间是测不出来的 ...

那要了老命了/

网友:
再说一遍,出现短路的电容都是假货,跟生产工艺、研发设计没有关系。

网友:
大家有怀疑的料,可以寄给我测试,免费的。只接受整盘料,不接受散料。

网友:
再说下,电路短路,跟品牌没有关系,只跟假货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K:
前两年电容天价的时候,市场上什么货色都有。。。

来路不明的几乎全是贴牌的。

你大幸运了。电容不短路,都好办。

网友:
外界力导致,是假货商的说辞。原厂批次不良,也是假货商的说辞。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一直有做产品,一直在用的料,比如104 105 106等,尽可能按盘购买,并且找合适的渠道 ...

电容的引脚变黑,跟有没有过炉关系不大。

正规厂家的电容都是Pb-free,

三星风华,就不一定了,放半年并充分接触氧气和水分,电容引脚就开始变黑了。

网友:
外界力导致,没有遇到过。但假货商具体的说法就多,运输振动、挤压,SMT吸锥受力,分板受力,堆板不良。但都是推脱假货责任的说辞。

网友P:
楼上短路的,90%是假货造成的,10%是SMT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上短路的,90%是假货造成的,10%是SMT有问题

smt为什么会造成短路呀?

网友:
遭遇假货无疑,只要是正品,哪怕不是名牌厂商的货,也不至于动不动就短路漏电。
我曾说贴片电容翻新货很普遍,很多人还不信。拆散一些未焊的料,拿放大镜仔细看,说不定能感受出不对头来。
遭遇后心里肯定是腻歪得很,加电调试时有不良的剔除掉,几个月后还有陆续出故障的,你说腻不腻歪

网友:
漏电,严重的认定为短路,故障显著还好办些,对于一些要求不能漏电的部位,有个几百KΩ,就更讨厌了。
在一些不太严格要求的部位,比如电源滤波,即便是有几KΩ,表现不出来不正常,也无法知道,还不就算了,但终究是带故障的。

网友:
以前买过假货天天做售后。
现在用三星、风华,小信号滤波批量没有一个坏的

网友:
这么多电容出问题的,都是什么封装多些呢,是不是因为0603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用106/16V 好多年了 没发现有短路的

你用的还是少。

网友:
106/16V这种不可能跟104一样到处用的,我们一个主板上用6 7个已经很多了

我们一年大概出货2万台,用了好几年也不算少了

网友:
不用讨论了,能肯定是这些贴片电容是假货,跟品牌无关。前年年底到去年年初,买到2批问题电容,换过不同品牌(三星,TDK,村田,都是阿里巴巴上一个一直购买电容的店购买)那些电容全新的看不出问题,通电测试耐压,容量,都正常。

但贴片回来后很多从外观上看,有些表面有细微裂纹,电容像油炸一样用力按压就会脆。有些外观上没异常的,没有马上暴露问题的使用中陆续出现短路,测试过程中随机会有短路爆炸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6mm的,没有过薄

你看一下容易壞的電容,在板子上是不是與長邊平行,板子長邊易彎曲,易產生拉傷.

网友:
引用 楼主:
smt为什么会造成短路呀?

高温,热冲击,冷凝时有应力,一句是炉温曲线不对。

还有生产过程,测试过程,包装过程的磕碰。分板时的应力。

网友Q:
去年你底买了几盘三星的0805封装106/16V的电容,出现2~3例用户使用当中短路,产品都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去年你底买了几盘三星的0805封装106/16V的电容,出现2~3例用户使用当中短路,产品都出去了{:swea ...

感觉会陆续多的啊。。。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106/ 0603 差不多最大的了,再大容易出问题.

网友:
都是假货造成的?不会吧,我的电容都是LCSC进货的,被三丧的470PF/0805/50V/X7R和106/0805/16V折腾得客户都丢了好几个

网友Q:
106/16V三星的电容,今天又无声无息的短路,最高电压才5V。。三星假货太多了,有没有好的供应商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106/16V三星的电容,今天又无声无息的短路,最高电压才5V。。三星假货太多了,有没有好 ...

说说哪里买的?

网友R:
找论坛邮购部,阿莫出品,必是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找论坛邮购部,阿莫出品,必是精品

阿莫的很久没做电容了吧?就算有,也是较早前屯下的,电容涨价前的货,基本没遇到啥问题啊~~

当年学生时候,6,3V都敢用在5V的,随便用,也没出啥幺蛾子。。。

网友S:
买到假货了?风华高科,国巨的瓷片电容,125℃用的150,175的也很少出现过短路。株洲宏达,振华的固钽液钽150℃,有些用到175℃也没见过短路起火的,倒是见过几例极性搞错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买到假货了?风华高科,国巨的瓷片电容,125℃用的150,175的也很少出现过短路。株洲宏达,振华的固钽液钽1 ...

参考上面网友信息,有些是某商城买的某星某华,一样会有问题的

对于大量,肯定找富士康,哈哈

针对小量的,某商城买的都有问题,那其他肯理你的渠道,估计更有问题了

网友T:
高容量电容层数高,一个6字尾电容里面有五百到一千多层,抗弯折能力确定不高,很容易受机械应力内裂,跟牌子关系不大。
抗震动可以选择软端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T:
高容量电容层数高,一个6字尾电容里面有五百到一千多层,抗弯折能力确定不高,很容易受机械应力内裂,跟牌 ...

那风华哥有啥好推荐啊?

比如106/25V的,替代陶瓷电容的,谢谢!

网友:
同样有这种情况,用得多了,数量就上来了

网友:
三星的电容会短路?》  我咋不信 除非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