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09】温度软件&与空调联动解决空调温度失控

楼主(2019-05-27):
空调配置界面,可以关联网关中存在的温度传感器。

正常操作界面,关联温度传感器后,会控制温度在设定温度±℃间。
比如,设定25度,
    当传感器测试温度低于24度时,会控制空调到30度,以停止制冷;
    当传感器测试温度高于26度时,会控制到18度,以开始强制冷;
    在24~26度间时,不操作空调。

不关联时,温度显示为黑色;
升温过程,显示为红色;
降温过程,显示为绿色

这是实际测试的温度曲线:

对应的空调功率曲线(线板后面会再具体解剖介绍)

同一房间内的温湿度曲线:

手机端的效果:

冰箱保鲜室的温度记录

冷藏室的(没考虑零下,所以都是正值):

零下也能正常工作,也能正常穿透冰箱的屏蔽
功能是不是很强大

这篇图有点多了,下篇拆解硬件。

网友:
分的贴太多了,可以在一个帖子里连载呀

网友:
楼主的贴子就像老太太的裹脚布

网友:
看不到图,我这里

网友:
图片怎么都破了?

网友A:
请楼主重新上传图片。

昨天维护下载服务器,楼主在维护出错的时候上传了图片。

网友:
分的贴太多了

网友:
楼主能否集中在一起统一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重新上传图片。

昨天维护下载服务器,楼主在维护出错的时候上传了图片。 ...

图片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问题解决了。谢谢。

感谢提供平台

楼主:
温度的一致性, 温湿度计放在厅

网友B:
空调温度曲线不错,不加你这空调温度联动的话,曲线波动怎么样?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温度曲线不错,不加你这空调温度联动的话,曲线波动怎么样?很大吗? ...

图二是联动时实测的温度曲线,
温度1分钟上报一次,比对设定值

不好意思 没看仔细
不加的话,要看具体空调情况了
和房间大小也有关系。

我注意跑个曲线,现在是卧室空调为客厅制冷,
变频空调 一直是大功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