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启动特别慢会不会是BIOS电池不行了?

楼主(2019-05-27):
自己的台式机,15年的。
最近,因为把管理员账户删除了,解决过程中:不断强制断电。
最后:发现,现在电脑启动特别慢。
情况如下:
按下开机键,电脑上的开机LED亮了,风扇也转了。
但是要等10分钟左右,电脑才进BIOS开机。之前几乎是几十秒就开了。也自己试差把内存重新插拔,其它的接口也重新插拔下。但是情况依旧。最终怀疑是:BOIS电池不行了,因为有一次发现开机时间居然差了1个多小时。

网友A:
硬盘预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预计有问题了

应该不是:BIOS都没有进去。

网友:
很有可能的,老机器忘记装电池自检就会很慢

网友:
最小系统,清bios,启动一下试试

网友B:
怀疑BIOS电池不行就换个电池呗,多大点事

网友:
很大概率是硬盘有大量坏道了,实际可能是电源有问题导致硬盘出问题,这是我的前车之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BIOS都没有进去。

你都怀疑电池有问题了,为何不换个电池试试,并不困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BIOS电池不行就换个电池呗,多大点事

其实我怀疑我的CPU要上个8700K才能解决,

网友:
全部外设拿出来还是卡,一般就BIOS问题,南桥,南桥接的外设这几种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开机等了巨久才进系统,进系统后发现系统时钟过一分钟才走一秒。检查32768晶振,

网友:
bios电池没电直接就启不来了,检查一下硬盘是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大概率硬盘不行

网友:
BIOS没电应该不影响启动,有次用笔记本测试东西的时候没有把USB口的设备拔下来,重启发现非常慢,一度以为电脑出问题了,后来无意中发现断开扩展坞以后启动速度正常,以为扩展坞坏掉了,后来通过排查才发现USB口接了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导致启动的时候等待枚举,所以非常慢,去掉这个设备后启动就正常了,楼主检查一下USB是不是接了其他设备?

网友:
进bios之前提示什么?顺着去查

网友:
BIOS电池没电关机会丢时间信息

网友:
我排除故障的方法是全部拔掉,包括内存,

然后一样一样装上去看反应,

找到故障很快的。

网友:
2015年的电脑,电池应该还行。话说2032没几个钱的。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就行了。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