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的办法

楼主(2019-05-27):
最近装了几个软件,有一部分出现“不是有效的WIN32程序“报错,网上查说是先查病毒,可下了俩杀毒软件也不管用
这个到底是什么病毒呢?有什么办法处理吗?

网友A:
有些太早的程序需要在dos环境下运行,用dosbox之类模拟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太早的程序需要在dos环境下运行,用dosbox之类模拟器试试看

是windows程序,安装时正常,官网下的时候也是选的 WINDOWS

网友:
安装一下最新版本的.NET

网友:
1、文件本身损坏; 2、xp或更早的系统运行.net编写的程序会有这个提示,如楼上所说安装.net

网友:
x64的版本或者是vc环境没装好。查鸟毛的毒。

网友B:
安装这个,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个是.NET4.6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这个,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个是.NET4.61版本

怎么下载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这个,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这个是.NET4.61版本

多谢了,刚搜了下,正下着官网的

楼主:
命苦呀,显示此操作系统不支持,系统是XP  SP3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命苦呀,显示此操作系统不支持,系统是XP  SP3

居然还有人用XP。。。

网友:
居然还有人用XP。。。 +1

网友:
本人还在用着XP。。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换操作系统可以解决。
XP早就失去新版.NET的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人用XP。。。

证明我专一呗: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