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tm32F407 systick时间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使用systick定时,运行1秒时间,CCSTEP显示168000000左右正常,但实际走了3秒时间,比标准时间慢,同样的硬件条件下,重新找了一个Demo,删掉无用的部分,只剩systick定时,1秒的时间又是准的,此时CCSTEP同样显示168000000左右,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配置部分找了几遍,也看不出啥异常,软件在F103上面是正常的,移植到F407就出了一堆问题,定时不准是个大问题,正Debug中。。。。

网友A:
24位定时器,有没有考虑溢出的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误差呈倍数关系,基本上是配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位定时器,有没有考虑溢出的问题?

  时钟变量放到Debug窗口看过,3个时钟频率分别是168M、84M、42M,没有问题,SysTick_Config()函数的输入变量是168000000/6000=28000,16位都不会溢出,不要说24位了。

网友B:
不知你的hse和实际的晶振差了多少,是不是晶振是8m但hse定义的是25000000?

网友:
以前做某电力设备时,也遇到过407定时有抖动问题,我是定时器里定时采样SPI-ADC,最终导致采样结果有抖动。
当时 我认为是浮点运算导致定时器中断无法及时响应,删除FFT浮点运算后抖动不再有。
后来是软件做了修改,只取其中一小段数据来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的hse和实际的晶振差了多少,是不是晶振是8m但hse定义的是25000000?

   非常感谢,确实晶振是8M的,以前M0、M3还有Mega12、MSP430一直都用8M晶振,原以为M4默认也是8M晶振的,没想到居然默认是25M晶振!
   另外感慨一句,从M3移植到M4也太费事了,不光要改端口初始化部分的时钟使能函数参数,还有老版本库文件不支持UART7的问题,加上这个晶振频率的修改,还有没暴露出来的问题,感觉比从M0改M3都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变量放到Debug窗口看过,3个时钟频率分别是168M、84M、42M,没有问题,SysTick_Config()函数的输 ...

Debug窗口看到的频率,好像有时候不对,还是要看实际运行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晶振是8M的,以前M0、M3还有Mega12、MSP430一直都用8M晶振,原以为M4默认也是8M晶振的 ...

以及GPIO的寄存器BSRR/BRR居然改成BSRRH/BSRRL了,实在是闲得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确实晶振是8M的,以前M0、M3还有Mega12、MSP430一直都用8M晶振,原以为M4默认也是8M晶振的 ...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及GPIO的寄存器BSRR/BRR居然改成BSRRH/BSRRL了,实在是闲得蛋疼。。。

  谢谢,这个已经改过了,而且BSRR对应BSRRL,BRR对应BSRRH。突然感觉我英文都没学好,为啥L(低电平)对应位设置,H(高电平)对应位清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已经改过了,而且BSRR对应BSRRL,BRR对应BSRRH。突然感觉我英文都没学好,为啥L(低电平)对 ...

其实是BSRRL在低地址,BSRRH在高地址吧。。
问题是作用完全没变,干嘛要改呢

网友D:
F4的那个库默认是25M的晶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奇怪,觉得官方Discovery的板子应该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现板子上面晶振是8M,但是库里面默认写的是25M,贼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F4的那个库默认是25M的晶振,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奇怪,觉得官方Discovery的板子应该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现板 ...

嗯,总算还好,有不少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要不一下子还真不一定能找出来,后面还有个更棘手的,SPI网络芯片要改双网口,移植后单网口都没调通呢,想想改双网口要改底层一堆变量、函数就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