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村田电容0603,106/25V为什么比106/16V还便宜?

楼主(2019-05-27):
请教:村田电容0603,106/25V为什么比106/16V还便宜?
1、误差一样;
2、都是X5R

网友A:
估计是25v用的人多,出货量大。就像stm32f103c8t6比stm32f103c6t6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25v用的人多,出货量大。就像stm32f103c8t6比stm32f103c6t6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对于村田来说,106/16V貌似没啥存在的价值啊,要耐压没耐压,要价格没价格,干脆一统成106/25V算了

网友:
换个角度 厂家把一部分106/25V当成106/16V来卖 赚的更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对于村田来说,106/16V貌似没啥存在的价值啊,要耐压没耐压,要价格没价格,干脆一统成106/2 ...

对村田来说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于已经有定型稳定产品的公司可能是有意义的,前期批量确定下来的BOM清单不是说可以改就马上改的。

网友:
有些人直接买了STM32F103C8T6 当成CBT6来用,flash塞的满满的,照样没问题。

所以16V和25V 可能都是25V,为了拓展产品线,才贴标1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