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小公司要买EMC设备应怎么个选择?

楼主(2019-05-28):
公司想添EMC设备作开发使用,设备应怎么选。请老电工指点。谢谢!

网友:
修黑房子么?

网友:
小公司讲究点弄个静电枪+频谱仪差不多了,将就点得弄个静电枪,穷点就去租好了。

网友:
其实你应该说准备花多少钱?

网友:
内部的设备基本是做摸底用,传导还比较接近,辐射只做参考。

国产用的比较多的在我们附近的有科环/伏达,另外有一家深圳的公司叫知用,看他们的测试和实验室的比较接近,可以了解一下,或实际测试对比一下。

网友A:
微波暗室都是几千万的    , 别的辅助设备  采购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看楼主是做什么的 ,
小公司预算不高   微波暗室(辐射发射)肯定钱不够    辐射抗扰度也肯定 买不了
那剩下的几个项目优先级  我觉得   楼主 可以按过的难度系数考虑采购, 个人建议优先级排第一的是    脉冲群,其次传导发射, 接下来的随意   浪涌也可以考虑采购   静电电压跌落这些看心情买 工频磁场可以不买

不过 都是很贵的  即使不修暗室估计也得花个几十万

网友:
ESD, EFT, SURGE 其他太贵  这几个比较合适

网友:
7楼+10086

网友:
静电和传导比较实用

网友:
一个好的“地” 就得10几万  ,别说你的“地” 是室电的屏蔽地 ,买再好的设备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暗室都是几千万的    , 别的辅助设备  采购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看楼主是做什么的 ,
小公司预算不 ...

我们公司建立个电波暗室20平米, 包括设备一共花了300多万; 只要用于产品的EMC 整改(EN61000-4-X  标准)

网友:
买个EFT,浪涌就差不多了。

网友:
偶尔用就去租,长期用就看预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以前没作过这方面工作,先按各位指点学习!再请教!!!

网友B:
楼主也不说下行业,从航天几十米的暗室到CISPR25的一米暗室,从消费类的3V/m到雷达波的600V/m,费用差了2、3个数量级,并且设备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说下行业,从航天几十米的暗室到CISPR25的一米暗室,从消费类的3V/m到雷达波的600V/m,费用差了2、 ...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5W的433M的对讲机,天线距离0.1米的时候,调整方向到最大耦合,大概相当于多少V/m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微波暗室都是几千万的    , 别的辅助设备  采购价格应该也不便宜      看楼主是做什么的 ,
小公司预算不 ...

群脉冲排在浪涌前面的主要目的是?
还有,优先考虑传导发射也是担心送检不过,反复成本太高吧?

网友:
内部人员给大家个整体解决方案,我也考虑一下。
暗波小屋啥的就算了,搞得简单点: EFT\ESD\浪涌 \CS  ,这些站地方小的,没有大的基建的项目。

网友D:
之前公司之间拿对讲机测试,经济实惠

网友:
还是以租为主吧,好一点的设备都是以万为单位

网友:
静电、浪涌、快瞬

网友:
可以租别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群脉冲排在浪涌前面的主要目的是?
还有,优先考虑传导发射也是担心送检不过,反复成本太高吧? ...

因为浪涌的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 即使检验所检测不通过  加压敏电阻 跟 加放电管或者TVS都能过,
而群脉冲就不一样了,群脉冲的试错成本高很多  有些问题 并不是你加写电子器件就能通过的, 对电路的设计 软件的编程都有一定的要求
有些时候群脉冲出现问题了 即使给你几天时间 让你在检验所现场改 改了测测了改都不一定能通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浪涌的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 即使检验所检测不通过  加压敏电阻 跟 加放电管或者TVS都能过,
而群脉冲 ...

脉冲群基本上靠mcu自身的设计。画板子的人能做的很有限。说啥都没用。
某些mcu装在两层板上照样能过4kv,某些抗干扰不行的mcu,你用四层板再加一大堆保护照样过不了。不服的人可以自己试,试过了就服了。
我如果要导入一种新的mcu,第一步就是拿去打静电和脉冲群,打不过的就直接放弃该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脉冲群基本上靠mcu自身的设计。画板子的人能做的很有限。说啥都没用。
某些mcu装在两层板上照样能过4kv, ...

给个大概经验可以吗?TI的F28xx,ADI的ADSP-21xxx,Microchip的dsPIC30/33/PIC32,ST的F0/1/3/4/L1。基本能用的就这些了,哪些好一些,哪些只能凑合用呢?
还有,Xilinx和Altera的FPGA/CPLD,耐群脉冲能力有明显差异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脉冲群基本上靠mcu自身的设计。画板子的人能做的很有限。说啥都没用。
某些mcu装在两层板上照样能过4kv, ...

stc经得起折腾的型号有哪些  谢谢   stm32f低端系列经过考验的告诉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stc经得起折腾的型号有哪些  谢谢   stm32f低端系列经过考验的告诉一下呢

STC我没用过。
stm32F1大容量系列和F4我都测过没问题。
感觉国外那几大厂基本上都可以随便用(Atmel,Microchip,TI),正常设计都没问题。
国内或者台湾厂的就得挨个测试了,以测试结果为准。
比如新唐的NUC970有人测过确认没问题,而N329XX系列就有人说怎么做也不行。这可是同一个厂的产品,只是一个标称工业级另一个标称民用级而已。。。
估计台湾产为了省钱,真的对工业品和民用品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脉冲群基本上靠mcu自身的设计。画板子的人能做的很有限。说啥都没用。
某些mcu装在两层板上照样能过4kv, ...

求教,用交流电的,脉冲群加在AC线上。 直流系统一般怎么加脉冲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教,用交流电的,脉冲群加在AC线上。 直流系统一般怎么加脉冲群?

我们都是在广州赛宝测,有两种做法,前几年默认是用耦合夹把24V电源线夹住,跟打通讯线一样的办法。
这两年的做法是直接把你的24V电源线切断,把脉冲群仪器串进去。脉冲群和浪涌都这样做。
感觉现在这种做法的强度比之前要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浪涌的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 即使检验所检测不通过  加压敏电阻 跟 加放电管或者TVS都能过,
而群脉冲 ...

你说的很对。
如果脉冲群明显不过(比如要打4千,结果2千就不行了),那么基本上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就完蛋了,你做啥都没用了。
除非原本能到3千5,那么你加一大堆保护把它做到4千还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很对。
如果脉冲群明显不过(比如要打4千,结果2千就不行了),那么基本上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就完蛋 ...

Atmel,Microchip,TI   三者   房间传闻  Microchip老牛了  经过你们实验室对比  结果是抗干扰能力很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Atmel,Microchip,TI   三者   房间传闻  Microchip老牛了  经过你们实验室对比  结果是抗干扰能力很强 ...

不知道。
我没用过microchip的单片机。我最近很多年都只用arm核的单片机了。
我相信自己并没有用到极限情况,因为我一直用4层板。在我看来国外大厂的单片机应该都没问题。
你除非用台湾或者国内厂家的单片机才需要考虑这方面。很多时候你直接问他们代理商就行,
直接问“你们的某某芯片能不能打过8千伏静电和4千伏脉冲群”?
他们自己心里都有数

网友:
谢谢楼上  直接问“你们的某某芯片能不能打过8千伏静电和4千伏脉冲群”?  这是杀手锏

网友:
买一个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做个板子抗干扰就可以了其他实验室做设备太贵了,使用不多就外面做做好了,每年还要寄回厂家做校正,国产5-15万进口15-40万,又分IEC JSI(日本标准 上海三基)一般买IEC标准就可以了。

网友:
小公司没必要买这些设备的,国产的不可信进口的太贵。EFT国产的5-8万,实验站里的60万一台。
国产设备通过的,试验站未必通的过。吃过这个亏。
实验站整改几百块一个小时,杭州政府是有创新券补贴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5W的433M的对讲机,天线距离0.1米的时候,调整方向到最大耦合,大概相当于多少V/m呢? ...

这么近的距离用不到场强吧,电磁波都还没形成呢。

网友H:
可以告诉你结果,绝对不要买国产EMC仪器,不然你都不知道谁有问题。你猜我们公司发10万块钱买的北京科环,唱出来的结果 不是前面不一样 就是后面不一样,或者是今天和明天不一样;最后便宜卖掉,花40多万买德国RS,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完全没必要买,因为一些小的实验室都做不好,更加别说一家公司。

做多了你就知道实验室和实验室之间都有很大的差距,比如静电有些猛过头,正常的都给打死,有些弱过头,完全打不出问题。

小实验室只摸底,正式报告只用国家计量院。因为如果有争议最终还是得到国家开的店

网友I:
N329X EFT确实不行,规格书里都没标出指标,他的M0还可以。

网友:
看什么产品吧,我们公司就买了ESD, EFT,够用了

网友J:
能买得起 EMC 设备的叫“小公司”?楼主是不是对“小公司”有什么误解?

一般的“小公司”都是用“插拔电”、“打火机”、“手机辐射”等办法来做EMC测试的好吗?当然了,真正的“小公司”可能都不知道EMC是啥玩意!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H:
可以告诉你结果,绝对不要买国产EMC仪器,不然你都不知道谁有问题。你猜我们公司发10万块钱买的北京科环, ...

科环这公司产品本来就不怎么样,有一些小的创新型公司做出来的产品还不错,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脉冲群基本上靠mcu自身的设计。画板子的人能做的很有限。说啥都没用。
某些mcu装在两层板上照样能过4kv, ...

哪些MCU过EMC有优势? 比如NXP的?模块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些MCU过EMC有优势? 比如NXP的?模块上用

国外几大厂基本上都没问题。NXP,TI,STM32,MIcrochip,瑞萨,英飞凌
国产小厂就听天由命了。。。

网友:
大概公司计划多少资金?要做哪些项目

楼主:
小公司做控制的,作基本的EMC测试。

网友(2020-08-15):
可以看下杭州远方,上海云雀,三基等国内做EMC设备比较早的厂家。

网友L:
引用 网友I:
N329X EFT确实不行,规格书里都没标出指标,他的M0还可以。

兄弟踩过坑吗?我们下个项目打算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踩过坑吗?我们下个项目打算用呢

建议你先买个板子回来测试一下,再做决定。

网友:
直接问“你们的某某芯片能不能打过8千伏静电和4千伏脉冲群”?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D:
之前公司之间拿对讲机测试,经济实惠

请问下, 对讲机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买得起 EMC 设备的叫“小公司”?楼主是不是对“小公司”有什么误解?

一般的“小公司”都是用“插拔电 ...

对的,都是用空气开关制作的土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