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或者编程调节保护电压的锂电池ba...

楼主(2019-05-28):
有没有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或者编程调节保护电压的锂电池保护芯片?
一般的锂电池保护芯片过放电保护电压在2.7V左右,就算定制,一般最高也就可以到3.1V。有没有这个电压可以任意调节的芯片?

网友A:
调高可以,调低2.7V以下过放电了,电池很快会报废了!这是锂电池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高可以,调低2.7V以下过放电了,电池很快会报废了!这是锂电池的特性!

调高我当然知道可以啊,有没有推荐的可以调高的保护芯片?
当然用单片机做也行,但是从成本和功耗来说,就有点不太合适了。

网友B:
SH367306  过充、过放电压全都可以任意设置,适合不同电压平台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367306  过充、过放电压全都可以任意设置,适合不同电压平台的电池

这个不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