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485自适应收发电路,是否可以用。

楼主(2019-05-28):
(图片)

网友:
一直用这个,一个三极管。需要隔离另加

网友:
这个电路是电表常用电路,当然可以用的。就是波特率受限制

网友A:
楼主位的TXD到485芯片的数据口,电平逻辑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位的TXD到485芯片的数据口,电平逻辑错了

你再仔细看看,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仔细看看,哪里错了?

看错了,D固定接地了,输出逻辑OK

网友C:
这种电路抗干扰差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抗干扰差的一塌糊涂

从机稍多是不大稳定,有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路抗干扰差的一塌糊涂

请问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吗?

网友:
这种电路,输出0时是推挽输出,输出1时是高阻,实际靠外面的上下拉电阻输出1
在工作台上调试能用,设备现场往往要跪。

要靠谱,用MAX13487吧。

网友:
简单的485隔离电路,国人硬是要活出精彩

网友:
见过别人楼宇控制器上有这么用的,可参考,不过我用的是MAX13487,可靠为主,哈哈

网友:
我是用的三极管+RC延时

网友:
485自适应收发电路MAX13487  好好打不用  说不过去嘛

网友:
MAX13487才是正道

网友:
光耦换成6N137,速度不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