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又搞不懂了,库文件中如何设置那么多硬件版本选择

楼主(2019-05-28):
用新的X ,才发现几乎所有的外设硬件都有版本选择,比如串口、I2C、IO管脚等等,比如 串口的 #if defined (I2C_V2) || defined (I2C_V3) || defined (I2C_V5) || defined (I2C_V6) || defined (I2C_V6_1)
这些好像不是系统自动的,需要手工设置么?
熟悉的请赐教啊

网友:
我记得好像选了芯片型号,这些版本就会自动有了 不用另选的

网友:
这个mplab x真是难用的一笔啊,体积大,启动慢。
ide也不方便。

楼主:
又看了几个小时,搞明白一点问题了,
是因为我用的那个IC居然在那个pconfig.h文件里面没有,难怪所有的定义都对不上号,编译器报错找不到函数实体,真实奇怪了,
器件是可以选择的,也支持,就是XC编译器里面没有具体的这个型号的相关内容,
刚才又换了新的XC2.0的编译器还是搞不定,架构又变了, 一堆的错误,都显示不完。。。

网友:
赶紧改用STC,老美的东西还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