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教程:AMCNC-03雕刻ARTCAM里的蜥蜴 (完成了)

楼主(2019-05-28):
下面以 ArtCam 8.1 为例。

先将 Artcam 8.1的和谐文件上传上来。

使用方法:复制MAGNiTUDE下的文件到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ArtCAM Pro 8.1\Exec)覆盖原有文件。

蜥蜴演示文件放在:C:\Program Files (x86)\ArtCAM Pro 8.1\Examples\Lizard\Lizard.art 下。

打开此文件,可以看到2D与3D图:

我使用AMCNC-03试雕了几次。 获得了一些经验与教训。 将这个教程写出来,方便坛友参考。

ANCNC-03使用的是动力伺服主轴,主轴最大速度3000转。 这个转速,有很强的铝合金切削能力。 但表面抛光需要20000转以上的转速才更光滑。

所以,AMCNC-03 雕刻这个蜥蜴,其实不是最佳用途。

AMCNC-03是为重负荷切削铝合金等材料而设计。但这个演示中的最后一步精细浮雕,受限于主轴速度,无法获得最佳效果。

但由于AMCNC-03精度很度,就算3000转的速度,就算使用比较粗的刀具,雕刻出来的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作品,使用了三把刀:

直径4mm的球刀, 挖空多余的铝材,粗雕刻出蜥蜴。
直径1.5MM的球刀,精细的浮雕作品表面。 使用1.5mm球刀是利用它的尖刃,并且刀比较粗,有一定的加工强度减小断刀。

【将雕刻尺寸调整到合适】

点击“模型尺寸调整”图标, 原图尺寸是500cm宽度。 将它修改成100cm, 高度会自动变成60cm。

【Z层粗加工】

刀具路径选择“Z层粗加工” , 意思是在浮雕之前,将多余的铝材削掉。

Z层粗加工的参数设置比较复杂, 必须精确了解参数细节,否则很难雕刻成功。

〖Z层粗加工〗∶浮雕, 会显示本次雕刻的最大Z加工尺寸是7.674mm 深度。假设每次进刀量是0.4mm,  总共进刀20次。

〖Z层粗加工〗∶加工区域   整个浮雕

〖Z层粗加工〗∶初加工刀具, 选择直径4mm球刀(Ball Nose), 编辑,设置参数:

直径4.0mm
下切步距:0.4mm (指每切完一层,再向下0.4mm切割新的一层)
行距:1.3mm (球刀直径4mm,如果选择2mm行距,会有比较多残料。
主轴转速3000转
进给率:20毫米/秒,即1.2米/分钟,雕刻机切割加工速度。 这个速度可以在MACH3加工的时候,最快临时加速到3倍即3.6米/分钟。当然速度越快越容易断刀。

下切速度:12毫米/秒。这个速度比进给速度慢一些即可。

好了,刀具设置好,参数如下:

〖Z层粗加工〗∶ 增加斜向移动,不需要

〖Z层粗加工〗∶材料:原点设置材料顶部, 材料厚度缺省省50mm不用理会(只要大于7.674就行)。

【警告】 顶部偏置量一定要设置为0。 可能因为这个版本的ARTCAM缺陷,如果不是0, 刀路会产生问题,导致雕刻失败。 这个在帖子的最后我会详细说明,如果材料余量不为零,如何看出刀路有问题。

〖Z层粗加工〗∶ 等高切面,开始高度0,材料余量0,最后一个Z高度:-7.674,  然后按“应用”。
会看到切面数是20.切面厚度是0.384mm (虽然我们之前设置了0.4mm下刀步距)。

【警告】材料余量一定要设置成0。 可能因为这个版本的ARTCAM缺陷,如果不是0, 刀路会产生问题,导致雕刻失败。 这个在帖子的最后我会详细说明,如果材料余量不为零,如何看出刀路有问题。

〖Z层粗加工〗∶加工安全Z高度。 按缺省推荐,最大Z轴雕刻深度(7.674)多加1mm 就行(8.674),公差0.01, 其它参数设置成0。

〖Z层粗加工〗∶策略: 偏置、顺铣、内

〖Z层粗加工〗∶名称,随便填写就行,比如:阿莫的蜥蜴雕刻演示01

〖Z层粗加工〗∶现在,生成刀路。 在3D图上,可以看到刚才生成的刀路。

可以看到刀路是由20层组成,密密麻麻。

其中红色是刀路,深蓝色与浅蓝色是抬刀与下刀。

放大这个刀路, 可以看到细节:

菜单:刀具路径,保存刀具路径

将刚才的刀具路径移到输出窗口,点击"保存“, 起个文件名,比如:1阿莫蜥蜴4mm球刀Z轴层粗加工.nc

关闭上面窗口, 到刚才的保存目录,就能看到输出的刀路文件(*.nc)

使用CIMCOEdit打开这个刀路文件,窗口文件模拟:

结尾下面蓝色字的部分,含有G28, G49指令三句话的,都删除。

这个软件查看G代码比较专业:

这个nc文件,前面8行要删除, 即删除:

%
:1248
N20G91G21G28X0Y0Z0
N30G40G17G80G49
N40T1M6
N50(4.000 毫米 直径的球头刀)
N60G90G54
N70G43Z8.674H1

记住从有S3000 与 M3语句开头就行(S3000: 主轴速度3000转, M3 主轴开始转动)。

然后保存文件。

mach3 就可以打开这个 nc 文件,并且右边窗口能预览刀路:

安装好刀具:4mm球刀。

【警告1】换刀时机器不用关机,但主轴安全开关必须关闭, 这时候会切断 mach3的主轴控制保证安全,同时让主轴可以用手拧动,方便换刀。【警告2】换好刀后主轴安全开关必须重新打开,让 mach3 可以锁死并且控制主轴的运行。否则,主轴不会转动,接触到工作会立即折断。

让AMCNC03雕刻机回到机械原点:

注意上图:软件限位开关:开(绿色),   机械坐标开关:开(绿色)。
用手轮将刀具移到材料上, 放好对刀器。

按下手轮上黄色的Fn与Probe-Z,  Zl轴会缓慢下降,自动对刀开始。

对好刀,Z轴会快速上升到+29.2 工件坐标(对刀块厚度19.2mm, 再多10mm).

再用手轮,将刀具移到工件的左下角。

将 math3 设置成显示工件坐标 ,机器坐标开关:关(黑色)。

并且将X,Z轴的坐标数据清零。

然后,就可以开始雕刻了。

养成一个好习惯:检查控制箱上的主轴安全开关必须在”开“的状态。这时, mach3 可以锁死并且控制主轴的运行。否则,主轴不会转动,接触到工作会立即折断。

另外,养成一个好习惯: 开始尝试雕刻前,将进给速度调慢到30%, 等刀具走顺后,才加速到100% 甚至300% (视刀具与工件情况)。

留意当前代码的行数是0, 按”循环开始“ 进行雕刻。

会看到主轴转动。(如果主轴不转动,立即急停,查找原因。主要原因是上面的主轴安全开关换刀后没有重新打开)。
AMCNC-03的重负荷加工能力很强的。 下图是开始切削, 可见0.4mm 是比较深的。 这把测试刀具饱经摧残,不是很锋利了,大家将就看。

进给调节在正常雕刻几秒后,就可以设置为100% ,

下面是AMCNC-03 1.2米/分钟, 下刀步距0.4mm的的雕刻视频。

注意:这段视频是微信拍摄的原始文件,速度是没有加快的。
AMCNC-03 标配液体冷却循环喷淋功能。 可以在 mach3 的“诊断” 打开冷却水切换, 或在手轮上直接按冷却水按钮。

下面是冷却水喷淋视频,实时速度没有加快,喷水的大小可以调节。喷出的水可以冷却刀具,并且自动回收到过滤箱,可循环使用。

为了演示AMCNC-03的重负荷能力,将速度加快到200%  2.4米,可见机器的工作仍然很轻松:

注意:视频速度没有加快的,是原始速度:

粗加工到大约一半,是这个样子的:

最终粗雕完成的样子。(泡在清水里的)。这时不能取出来,因为后面还要继续雕刻,重新放回去会导致坐标错乱。

这是一个测试雕刻。
所以,我决定,使用同一把刀(4mm球刀, 立即再做一次浮雕。

浮雕的参数设置如下:

刀具的行距,从之前的1.0mm,改成0.2mm 。

由于是浮雕,下切步距这个参数,无论是0.4,或是10, 都不影响浮雕的代码 。所以,还是0.4不修改。

在 Artcam 看到生成的刀路是:

按上面的方法,生成与修改好 NC 文件,进行第二次雕刻。

由于没有换刀,所以,坐标没有变化,可以直接雕刻。

但保险起见,每次新雕刻前, 建议复核一下, 机器的坐标是否有出错。

方法是:

1.  上面回机器原点后, 将刀具移到工作左下角,  X, Y 轴清零后,  将工作坐标切换成机械坐标,  机械坐标开关:开(绿色)。

记录下工件零点的机械坐标(记录X,Y即可,Z可以随时对刀不用记) 。 万一以后工件坐标乱套了, 仍可以恢复原位。

当你要复核工作坐标是否乱套时, 可以到MACH3的手动编程,执行 G0X0, G0Y0 两条指令,让刀具的X, Y回到工件零坐标。

切换MACH3显示到机械坐标, 核对跟之前拍摄到的X,Y 轴机械坐标是否一致,就知道是否工件坐标正常了。

上面都是使用4mm直径的刀雕刻的。 作品的四周会有一个小圆角,可能让后面的细刀很吃力或者断刀。

所以,我索性将这个蜥蜴的四边,向下、向周围再挖一点。

方法如下:

ARTCAM 新建模型,尺寸100*60

画一个矩形:

输入矩形参数: 长100,高60,中心点:(50,30), 然后按生成。

刀具路径选择:二维轮廓加工

参数设置:

由于是一刀下去0.4mm, 所以,行距参数随便就行,不会有影响。

最深切割到-8.0mm (蜥蜴是-7.674mm深度)。

每一层下切0.4mm 。 其它参数基本按缺省就行。

生成的刀路预览:

经过上面3次刀路的雕刻, 作品如下:

注意:下面的作品,是仅使用直径4mm的刀具雕刻出来的。

上面使用到的3个G代码文件,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

最后进行一次比较精细的雕刻。 演示原因,我只使用直径1.5mm的球刀。

原因是:0.2的精细球刀价格很贵,而且容易断。 测试发现,直径1.5mm的球刀效果也不错。

也是做一次浮雕。 方法上面已经描述。 但也有特别的地方。

因为上面我们已经使用粗刀做了一次浮雕去除残料。所以,这次我们做浮雕, 希望雕刻机整体下切0.1mm 。
最简易的实现方法,是欺骗机器,人为的修改Z坐标。 注意:务必在“机械坐标开/关”是黑色,即工件坐标的时候操作。

下图看到的Z轴工件坐标是+73.2237, 点中,输入+73.3237, 这样,机器加工浮雕的时候,就会整体向下0.1mm.

虽然我们使用的是1.5mm直径的球刀,但选择刀具的时候,我们选择1.0mm直径。
原因是希望能生成更加精细的刀路。 这在雕刻中经常使用的,比如上面的扩边,我们真正使用的是4mm直径,但选择刀具的是2mm。

加工参数如下:

生成的刀路文件给大家参考:

雕刻完的作品是:(手机拍摄,大家将就看):

至此,雕刻完成。

网友A:
当年刚买01的时候,也试雕过蜥蜴,因为刚接触,没有成功

网友:
坐等版主更新

网友B:
雕刻机项目看来有希望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雕刻机项目看来有希望啦

03雕刻机与净化器我一直说:不会放弃,会做完的。

网友:
坐等成品,前排围观高清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刚买01的时候,也试雕过蜥蜴,因为刚接触,没有成功

到时你跟着我的教程做,就能成功了。

网友C:
看视频机器速度很快,不过刀好像太钝了,全铝机架刚性好像不太够,刀要很锋利才不会振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视频机器速度很快,不过刀好像太钝了,全铝机架刚性好像不太够,刀要很锋利才不会振刀 ...

这刀饱经摧残,有两次因为G代码错误(楼主位提到的材料余量、顶部偏置两个参数的bug),这把刀活生生的将工件从固定位置推出到地上,而且刀还没有断。

这只是一个测试,不追求吹毛求疵了。

不锋利的刀,都可以达到这个加工速度,证明AMCNC-03的能力是很强悍的。

AMCNC-03 是专长开粗加工的。这样一台小机器,加工的速度跟我们几吨重的加工中心可以比拼的。

几十公斤的机器,钢性要跟几吨的机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外:这个视频你能看出机器的钢性? 是你心理作用认为铝合金机器钢性就不够,还是你可以从视频里科学的测试出来?求科普。

AMCNC-03是一台不计成本的机器,成本基本是01机器的十倍。

网友:
期待03雕刻机出货

网友D:
外形出来了,等着看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刀饱经摧残,有两次因为G代码错误(楼主位提到的材料余量、顶部偏置两个参数的bug),这把刀活生生的将 ...

视频没看出,图片看到走直线的地方,侧面比较多振纹。不过全铝机身,4mm刀下刀0.4mm,走F2400,没跳刀只有振纹,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极致了,非常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形出来了,等着看成品

这台03机4年前外形就定好了。这4年来一直改进中。终于做到接近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03机4年前外形就定好了。这4年来一直改进中。终于做到接近完美了。

莫兄加油,搞好了,我们也想弄几台来做前工序开粗,外形开粗后再上加工中心精锣,钻孔攻牙,这应该挺不错的,可以提高很多效率,也不占地方。

网友:
手把手教你学会雕刻机系列活动 赞一个

网友:
赞老大一个 最近正在研究ArtCam使用方法呢,老大这帖子就是传说中的及时雨啊

网友:
这帖要收藏哦

网友:
It is good to see something working great.

网友E:
好教程,将来公司要升级cnc,首选莫大的03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教程,将来公司要升级cnc,首选莫大的03机

这台机器的造价过高, 目前国内经济不景气 ,我没有把握这机器有销路如何。

首批目前已经生成出了10台机器。  卖完再做评估如何继续这个项目。

毕竟,研发、生产人员也要吃饭,03雕刻机这个项目做了5年, 一分收入都没的,全部是我个人投资的。

所以,要买的就不是犹豫,这10台之后,如果销售情况不理想,可能这台机器将是绝曲, 我们不再生产,这个项目终止, 我不用再花钱在上面。

当然,只生产10台就停产,这个项目血本无归。这钱已经亏了,我仍亏得起。但如果这项目还继续烧钱,我亏得更多。

完成这台机器,只是我的一个心愿。机器做出来,完成了,心愿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价呢?

普通坛友肯定买不起,忘记它吧 :)

这机器是拿来干活,不是拿来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坛友肯定买不起,忘记它吧 :)

这机器是拿来干活,不是拿来玩的。 ...

悄悄关注03机很久了,每天上来都看看,坛主这样一讲我这个普通坛友怕是雕刻机梦就破了

网友:
非专业用,可能用不起。

网友:
激动人心的消息,从01下定开始等起,到后面保留01预定资格,直接买01,中途还专门开车去东莞拉02机,到现在03终于快出现了!

希望03不是终结,以后还会有5轴、6轴..更多轴机器出现;

说不好电影里的终结者机器人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

网友:
03终于有消息了

网友(2019-07-13):
还有2百个壳子需要01机开孔, 之后就开模了